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5-04-12):
1720好小子
FPV
载机,机头盖用磁铁固定的,这个磁铁对飞控等电子设备有干扰没,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如果离得近估计对罗盘啥的可能有影响

楼主:
好的 就是电机上的磁铁改的 一般罗盘离电机多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离得近估计对罗盘啥的可能有影响
好的 就是电机上的磁铁改的 一般罗盘离电机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