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V增加航程的方案。

楼主(2015-04-12):
我的载机是好小子1000,图的是便携,低速操控好,不会螺旋,起降场地要求低(不喜欢手抛,也找不到合适的草降场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5336
低速性好的优点到了空中就成缺点了,速度慢,空中阻力大。
我3S2700电池,顶天了半油门(6A电流)大约可飞近30分钟,航程来回全算上大约20公里。
现在想增加航程,飞机不想换了。电池再加大也比较困难了,现在起飞重量已经有925克了。
想从两个方面入手,1是高效螺旋桨、2是增加翼尖小翼。
1、现在是仿APC 7x5的桨(换进口桨是否会有改善),做过平衡,电机2214KV1400,现在的推力不大不小感觉刚刚好。想不换电机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更高效的7寸桨可以换(8寸刚好差几毫米装不上),推力略有减少也可以,别差太多就行。
2、矩形机翼必然涡阻很大,想在翼尖安装小翼或者端板减少阻力,要求制作和安装简便,重量轻。但我不知道应该做成什么形状。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学习的吗?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4-5级风),3S 2000毫安的电量,大约可以飞11.5公里。
我暂时用2700的电池,留700毫安做备用。电池不能再大了,飞机超过1公斤了。
满打满算12公里。

爬高1279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4-5级风),3S 2000毫安的电量,大约可以飞11.5公里。
我暂时用2700的电池,留700毫安 ...

在哪飞,近的话有空去学习学习。

楼主:
仓前,梦想小镇,国际会议中心,良睦路1188号。

楼主:
做了对翼尖小翼,一会儿装上试试。

楼主:
翼梢小翼装好了。

网友:
哇噻,这里嗒草地,里我野尽,坐车20分钟,文一西路邹过去半个小时,下次带我一起去飞啊。qq809148214

网友A:
这么小的机,其实可以考虑把起落架去掉,减少没必要的风阻。另外如果可以把机翼适当调整成一点点后掠,比如2-4度,再安装翼尖辅助装置,减阻效果会好不少。另外,你现在装的这个严格来说不算翼梢小翼,只能算端板,也可以算涡扩散器。效果要好的话,建议做上下的,类似于空客A320那样的。当然在你这机翼上最好略大一些,前后长度建议占翼尖弦长2/3或者再略多,上高度占半翼展的1/4,下高度比上高度略少点即可。
当然,一般来说翼梢辅助装置能够带来的诱导阻力改善效果最多占到整机气动阻力的5%-8%就很多了,对于这么小的一架飞机来说,可能来阵大侧风就能把这点效果给浪费了。所以,翼梢辅助装置的效果,还要仔细体验。

网友B:
太折腾,换x8,或者1.5m冲浪者者,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机,其实可以考虑把起落架去掉,减少没必要的风阻。另外如果可以把机翼适当调整成一点点后掠,比如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折腾,换x8,或者1.5m冲浪者者,便宜。

有过一家冲浪者X8,现在这套动力就是原来X8上拆过来了。
一样的动力X8速度要快一些。
好小子的好处是,不用对插机翼,携带和外场组装方便。
不过迟早也是要换载机上43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过一家冲浪者X8,现在这套动力就是原来X8上拆过来了。
一样的动力X8速度要快一些。
好小子的好处是, ...

x8对插也方便的啊,有车携带还好哦,没车摇改平尾。

网友C:
换载机吧,我看中了天行者1680或者好小子14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过一家冲浪者X8,现在这套动力就是原来X8上拆过来了。
一样的动力X8速度要快一些。
好小子的好处是, ...

加个q,我是吊丝级别,希望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q,我是吊丝级别,希望不要介意

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载机吧,我看中了天行者1680或者好小子1400

冲浪者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