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安逸了,可这支小红令我很失望。

楼主(2015-04-12):
订了85元一支的发射端的天线,下午快递一到就进行测试。结果就2字:失望!
之前的蘑菇头:

我的接收是这款平板:

先在家隔着几面墙测试,信号很烂,最后是全屏幕雪花
换上这支红天线,发现效果竟然更差啊!

不死心,户外试机。4块电测试下来,发现效果非常失望。除了比蘑菇头好看,没见有啥优点

图传是创新科400aw。

楼主:
强烈建议:穿越机普及数传!这个可以有

网友:
所谓的神马,神马天线,水很深啊!用十几块钱的三叶草一样爽得很

网友A:
这种14DB的平板天线指向性太强,绝对不适合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14DB的平板天线指向性太强,绝对不适合穿越。

现在为天线困扰。
前辈给点指示吧,关键词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为天线困扰。
前辈给点指示吧,关键词也行

穿越,发射用蘑菇或者5DB小平板,接收如果是单路的,那最好也用蘑菇,如果双路接收,一个蘑菇,一个12DB小平板不错。

网友:
好的接收更关键

网友B:
冷水大师也出来了,5db小平板发射天线试用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水大师也出来了,5db小平板发射天线试用过么?

用过,但不至于那么差,换个接收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发射用蘑菇或者5DB小平板,接收如果是单路的,那最好也用蘑菇,如果双路接收,一个蘑菇,一个12DB ...

谢谢前辈

网友:
平板不适合穿越,因为平板基本是定向传输,如果用蘑菇,最好两边的天线都一致,也就是同一个牌子的

楼主:
冷水大师,我用的是创新科400毫瓦图传手发一套。他们推荐我200毫瓦穿越足够,我坚持上400毫瓦,但貌似低空信号也一般啊。
刚才接收端天线换成DJI原厂蘑菇头,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发射用蘑菇或者5DB小平板,接收如果是单路的,那最好也用蘑菇,如果双路接收,一个蘑菇,一个12DB ...

接收刚换上DJI的蘑菇头,效果有改善

网友:
大力那个三叶天线总感觉形状很奇怪,而且天线也细。我拆开DJI的蘑菇天线看过,里面还是很粗的,和飞鹰那个差不多粗

网友C:
那个400MW我也有一个,好像跟200MW差不多效果,发射可以试试那个5DB的,接收试试12DB的,好像指向性比较广。我用200MW+蘑菇将近200M有图像,高度不到一米,接收是眼镜的双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400MW我也有一个,好像跟200MW差不多效果,发射可以试试那个5DB的,接收试试12DB的,好像指向性比较广 ...

嗯,参考了。
等我试一下DJI蘑菇头配这个小红三叶草效果再来汇报。

网友:
天线水太深,品质参差不齐,用户手上没设备,又不能量化性能。
现在踏踏实实用原配普通的全向天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冷水大师,我用的是创新科400毫瓦图传手发一套。他们推荐我200毫瓦穿越足够,我坚持上400毫瓦,但貌似低 ...

理论和实际200都够的,我也用200的,但我再重复一遍接收的重要占比是六成甚至更高的,好的接收即便是较次的发射都没问题,SO,我不知道你的创新科是否正品,是否是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和实际200都够的,我也用200的,但我再重复一遍接收的重要占比是六成甚至更高的,好的接收即便是较次 ...

了然,谢谢大师。
是单接收。

网友:
我的是600毫瓦的 买的40块钱的蘑菇.高空超过350M立马雪花..后来换回原装全向的 调好角度可400M以上.现在蘑菇扔一边 了

网友:
要穿透绕射好 就得1.2的。5.8一个树都能遮挡很多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然,谢谢大师。
是单接收。

不客气

网友:
你那发射和接收都会有问题,天线我在用,发射大力家的600mw,接受鹰眼!室内4道墙,楼上楼下2层没问题!

网友:
我的跟楼主一样的天线,用的原装棒子,没有什么障碍物感觉还不错咯

网友:
天线水太深

网友:
也头疼这个问题,dji原厂的,60米高度,20米平移距离,开始模糊,偶尔雪花,擦啊

网友:
额,曾经在淘宝收了一堆洋垃圾的路由器天线,效果杠杠的,不比什么平板,什么三叶草差,而且还稳定

网友E:
接收机用创新科FR632双接收,天线 发射和接收都用肥鲨!加一个DAL平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
肥鲨600图传加双肥鲨蘑菇,保证你爽。

网友:
400MW用5DB平板发射12DB平板接收对尾五百米稳定不闪屏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发射很差

网友:
5.8接收机都差不多的,用的都只有那么几种模块,增益和灵敏度都差不多了~。天发射机功率要足的 情况下,线和频道的配套也很重要。粗天线可匹全频段,但效果不太好。细天线要求更精准尺寸更精确,但频道单一,这种时候要不断尝试一下,寻找到最合适天线的频道,而不是对上就能拉最远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随便做的天线,运气好会效果更好。

网友:
双肥鲨蘑菇不错

网友:
14DBI  还是不错的啊  我是没用过别的
我反正飞个高100米加100米距离 基本画面好好的  虽然没对准会有稍微雪花  哈哈
现在 购买了15DBI  和   传说中最贵的 蘑菇  不知道会不会比 现在的配置好·····

网友F:
这些三叶草应该按照5800频率来做的!试一试接近5800这个频率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三叶草应该按照5800频率来做的!试一试接近5800这个频率试一试!

是这么回事,所以肥鲨只做7个频道。

网友:
楼主用的哪种 FPV一体屏?

网友:
我用双肥鲨黑蘑菇加肥鲨600mw,前天飞远了失控,在空中图像还行,掉地后图像开始雪花。

网友:
蘑菇头打开了里面不也是三叶草么,只是有壳子

网友:
肥鲨600和肥鲨蘑菇最好没有之一。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论坛肥鲨出的很少为啥因为好东西不愿意出

网友:
这种天线超坑,和20元的无差别不要给外观骗了、线不是半柔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用创新科FR632双接收,天线 发射和接收都用肥鲨!加一个DAL平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某宝没有你说i的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和实际200都够的,我也用200的,但我再重复一遍接收的重要占比是六成甚至更高的,好的接收即便是较次 ...

有什么接收机推荐吗   除了眼睛和fpv一体的

网友:
天线这种东西~自己做

网友G:
貌似三叶草和平板不能一起用。。。
楼主换成原装棍子天线试试。
我在家里试,接收平板,发射用三叶草还没棒子天线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三叶草和平板不能一起用。。。
楼主换成原装棍子天线试试。
我在家里试,接收平板,发射用三叶草还没棒 ...

原装的红色接收天线刚到,已装上。等天好试飞

网友:
楼主不如换1.2G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给你解答吧!首先个人制作的天线救赎你买的这种!成本低!卖价高!坑爹的东西!最主要还热缩管套的!图传 ...

赞下吧,

我现在是发射接收都是小红一套,效果稍有改善。不能算满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