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个猛禽360机架 想配个2D云台和山狗 求推荐

楼主(2015-04-12):
希望
云台
和相机兼容性要好 什么重心不对啊线路干涉啊能避免最好 另外果冻啊震动啊少一点完全没有当然最好 另外就是要尽可能的轻 接受屏是鹰眼锐视 边录边回传要能全屏 总预算千元左右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总感觉预算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预算少了点
给点建议吧 dji的3D配狗4?那太超支了 呵呵

网友B:
收个二手的Stella云台吧,我就收了个,用着不错,就是低温容易偏头,有两段视频你可以参考
,第二个视频前面是通用狗台(猛禽410机架桨震动比较大)拍的最后是猛禽400碳管机架+Stella云台拍的。
这个是猛禽410换了好点的碳桨用通用狗台拍的,其实想要无果冻关键在机架的刚性强度要好,其次是桨的平衡好,最后是飞机PID参数合适,不然换多少减震球效果也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