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富斯9控电插反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5-04-12):
朋友的富斯九控电插反了,一阵糊味之后毫无反应。拿过来拆开之后目测电源开关旁边的半圆封装三极管爆开,主板上一个未知元件烧毁。通过百度搜索得知这两个元件为78L05稳压三极管和476钽电容。于是翻找之前的坏接收和电调,拆得78M05稳压三极管(78M05和78L05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需要注意,另外78L05输出是100ma,78M05输出是500ma)和476钽电容,换上之后打开电源开关控缺

楼主:
却无反应,仔细检测发现烧毁钽电容上方的贴片780L05,输入端是12V,输出端却还不到0.5V,可以断定这个稳压管已损坏,于是照样拿78M05换之。然后开控,正常开机,哈哈。

网友A:
怎么可以避免富斯9控电插反?我新买的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以避免富斯9控电插反?我新买的还没用

买配套的控电就行,插头是防反的。我那朋友是买的JR控电,用JST插头插的。

网友A:
可以提供一下,富斯9那边电源接口的的定义吗?正负级标注下就行,我有个动力电源要改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供一下,富斯9那边电源接口的的定义吗?正负级标注下就行,我有个动力电源要改接口

那三个插针,左边负,中间正。右边那个没注意,用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三个插针,左边负,中间正。右边那个没注意,用不到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

小事,模友就要互相帮助

网友B:
防反接,对于电路有二种方法。用一个2极管串在电源正极。但注意2极管是有压降的,1S供电不建议这么做。还有种用1个二极管还有一个继电器,这方法压降可以忽略。最简单的就是做个防反接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对于电路有二种方法。用一个2极管串在电源正极。但注意2极管是有压降的,1S供电不建议这么做。还有 ...

搞一个桥式整流  正插反插都能用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桥式整流  正插反插都能用 哈哈

会降压的

网友:
其实接反电源烧控这些都是不小心做成的,多一个心眼,焊接一个插头就行了.

网友:
焊工还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桥式整流  正插反插都能用 哈哈

mark ,以后可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对于电路有二种方法。用一个2极管串在电源正极。但注意2极管是有压降的,1S供电不建议这么做。还有 ...

它本身控电是有合适的插头的,那个是防反接的,买的新控电没有,就胡乱插了。修好后我已经帮他把新控电换上防反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