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 难调试吗?

楼主(2015-04-12):
STorM32 难调试吗?直接接上电机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直接用肯定不行,参数还是要设置的

网友A:
kbm3d 8位的毛子主板,能直接换成storm3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m3d 8位的毛子主板,能直接换成storm32吗?

I3 cpu  的主机,,我装WIN 8  能成 I 7 不 !  一个道理!

网友(2015-05-27):
strom32的板子 比8位的板子好在啥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