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六轴配置!

楼主(2015-04-12):
F550六轴机架,郎宇2212

KV980
郎宇40A电调
APM飞控,
1045浆
现在的困惑是电池用什么3S或4S是否都可以,各有什么问题, 多少毫安! 如果想空机飞20分钟是否可以呢?
整机的重量多少范围内正常

网友A:
朗宇的X2212 用4S发热严重 用3S5000mah 差不多  空机飞20分钟F550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的X2212 用4S发热严重 用3S5000mah 差不多  空机飞20分钟F550很难

如果3S5000ma  能飞多久,F550机架是因为太重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3S5000ma  能飞多久,F550机架是因为太重了吗

3S的电池吧,4S的就要换小桨了,我有类似的配置,但是用的是蝗虫机架,空机(未带FPV设备,但有数传,GPS等)的飞行时间大约20分钟的样子,3S50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的电池吧,4S的就要换小桨了,我有类似的配置,但是用的是蝗虫机架,空机(未带FPV设备,但有数传,GPS ...

哥们  你起飞重量多少呢

网友:
我的飓风2216 800kv 3s 4s通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起飞重量多少呢

还真没有量过,等周末我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3S5000ma  能飞多久,F550机架是因为太重了吗

我以前有个跟你差不多配置的  F550 用的是2216 3S5000 什么乱七八糟的设备上去了 8分钟极限。。。试过两块3S5000 11分 但超重了

网友:
换机架吧,带相机20分钟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