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设置失控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5-04-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听说APM是针对PWM信号有没来确定是不失控的,433增程好像不能,只能用433自身失控后设一个值使APM触发返航模式.例如设7通道或8道道失控后全值,就能触发返航.我没试过,楼下补充.

网友:
但是这个会溃退你飞机飞回来时,可能模式不断地设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隔者几层楼来测试,会引发RTL模式,但是想问一下,如果飞机的油门为0,在RTL模式下,会不会自动 ...

那个应该要看你的接收,信号恢复时就看你遥控的油门是多少了。

网友:
恩 顶一下这个,我失控保护 摇杆摆了个了盘旋并且出发返航模式,那是盘旋还是返航呢?

网友:
433失控保护同一般接收一致。
失控时飞机由APM接管,直到遥控器切换了模式,过程中油门飞控设定(min~max), 也跟巡航速度参数有关。
失控模式就是20秒自主盘旋》飞回HOME点后定点盘旋。
所以在地面GPS锁定情况下,断开遥控信号,马达一定启动,舵机也开始动。

网友(2015-05-14):
帮顶准备入切糕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