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航线会抖 大师赐教下

楼主(2015-04-12):
六轴  桨换了很多次了 从APC  换了APCMR  现在换成了碳桨   问题还是存在  没风的时候好  有点风的时候 会听见破风声  画面会晃   感度也试了很多次了  没见成效 求大师为我找到答案!! XX3508S700KV   铂金30A  LITE  1155桨

网友:
什么机架?可能机架刚性不够

楼主:
铝合金 机架  强度很好

网友A:
看来只有换机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有换机架了~

呵呵  我也是这么想的  多轴是坑  航拍是天坑

网友:
在不上桨的时候看看空转电机,电机要是动平衡不好换什么桨都一样,电机检查没问题在把桨做好平衡。这些要是都做了还抖就把机架丢了

网友:
还是直接上那些的成品吧

网友B:
动力不足?还是飞控的参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不足?还是飞控的参数不对?

动力足啊  3508 的电机 上1147桨都可以正常飞  现在上1255

网友C:
感觉有风飞机抖动挺正常,画面输出怎样,就要看云台了,还有云台减震也一定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风飞机抖动挺正常,画面输出怎样,就要看云台了,还有云台减震也一定要做好。

个人感觉是这么个情况  你看与桨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足啊  3508 的电机 上1147桨都可以正常飞  现在上1255

我的也是,今天风太大了。但我感觉我的参数与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今天风太大了。但我感觉我的参数与不对。

会不会是你的电调配得太大

网友D(2015-05-12):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你的电调配得太大

电调配的大了,会影响飞机振动吗,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配的大了,会影响飞机振动吗,求赐教

我原来试过的  用30A的 有抖动  用了20A 抖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