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320W的R型变压器,能D个电池点焊机么!

楼主(2015-04-12):
(无正文)

楼主:
网上都是用微波炉变压器,一时找不到,在废品站找到了这个。是不是需要800~900W的变压器才行?请高手指点下哦。自己动手能力差,微波炉的变压器没有工具不好拆,这个应该好绕线线吧!

网友:
这个次级要重绕吧

网友A:
这个漏磁太小,容易过热或者跳闸。功率勉强能焊接18650。解决办法可以考虑在两个铁芯中间加合适厚度绝缘层。

楼主:
是不是需要选择漏磁大的才行,能科普下哪类变压器适合做电磁点焊机吗?诚心求指导下!

网友:
换算4v大概80A ,不大够

网友:
能绕上40平方毫米以上的线,使输出在4~6V左右就可以用了,我也刚用120W环牛绕了个,只能绕上42平方的线(内孔太小),点焊两片不锈钢要用钳子才能分开,把不锈钢都拔烂才能分开。

网友:
把方牛换下,换上了环牛,好绕线点。用多股线并绕.使线径到40平方毫米以上.越大越好.要使输出电压在4~6V左右.

网友:
以前用13平方的方牛焊不锈钢片不牢,很容易分开,现在用42平方的环牛很难分开,要用钳子把不锈钢片拔烂才能分开不锈钢片.

网友:
自制时间控制器,电位器可以改变点焊时间长短.也可以从网上买个时间控制器.

网友:
自制时间控制器,电位器可以改变点焊时间长短,电位用100K....也可以从网上买个时间控制器.点焊时间控制在0点几秒到1秒内.

时间控制器(0.5~1秒).jpg (36.84 KB, 下载次数: )

网友:
瑕佹槸宸笉澶氱┖闂达紒閾滅鐮哥槳缂犱笂锛

网友:
改次级线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选择漏磁大的才行,能科普下哪类变压器适合做电磁点焊机吗?诚心求指导下!

方的变压器漏磁大,玩得好的能烧焊条,R变本质还是环变,环变有的毛病他几乎都有,,

网友:
还是用微波炉变压器改好一些。之前试过从UPS中拆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