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 3508 铂金30A 航线会抖 大师进来赐教下

楼主(2015-04-12):
    680 架子 加电池2.7KG  700KV的电机配的是1155的桨 为的是加强机动性  可是航线就抖 悬停没事  没风还行 有点风就不行 航线就抖

网友A:
调pid啊,我700kv用13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pid啊,我700kv用13寸桨,

你的机子 多重啊 说说配置啊

网友:
用什么飞控,感度PID

网友B:
桨距换小点的试试,大桨距的桨得特讲究的曲面,材质软硬、韧性都得合适,差一点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距换小点的试试,大桨距的桨得特讲究的曲面,材质软硬、韧性都得合适,差一点就抖。

个人觉得你讲得有道理   桨的关系很大  听见破风音 画面就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你讲得有道理   桨的关系很大  听见破风音 画面就抖了

俺的一副三叶桨,桨距大,硬,升力大,但是试了一次就不用了,木法用,果冻柔软巨大。大桨距,进口原版能使,仿的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一副三叶桨,桨距大,硬,升力大,但是试了一次就不用了,木法用,果冻柔软巨大。大桨距,进口原版能 ...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