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六轴机架 个性 强壮 好用

楼主(2015-04-12):
小六轴机架装配中,试飞,测试中
重量控制的挺好。强度也高。

网友A:
轴距 多少 用什么电机

网友B:
漂亮   就是重量不美丽

网友:
还没上脚就436g

网友C:
很漂亮.軸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   就是重量不美丽

用于航拍的,不是玩玩的,要 坚固,安全。
参加苏州电视台,最美踏青地航拍。
见视频。
http://www.csztv.com/wldst/xdjm/shcz/2015-4/3_1757201.shtml
奥运举重冠军:陈艳青
http://www.csztv.com/wldst/xdjm/shcz/2015-4/2_1756852.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軸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 多少 用什么电机

轴距530,使用 T-motor  AIR套装,2213电机,9545自紧桨,方便呀。

网友D:
以后肯定有多彩机架的趋势。多种颜色碳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后肯定有多彩机架的趋势。多种颜色碳纤

好像现在还没有 彩色的碳纤吧,就像 汽车轮胎,没有看到过其它颜色。就黑的,因为 碳黑是主要原材料,还有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现在还没有 彩色的碳纤吧,就像 汽车轮胎,没有看到过其它颜色。就黑的,因为 碳黑是主要原材料,还 ...

类似彩虹的碳纤目前还没看过。不过看见过一整块板子都是红的。或者黄的。蓝的。应该可以吧。都是一层层沾合的。估计能有。

网友E:
这个机架什么名字啊 怎么查不到呢 楼主给个名字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架什么名字啊 怎么查不到呢 楼主给个名字行吗

多轴飞机 航拍 小六轴 6轴 塑料管夹适合20mm碳纤维管轻强悍安全

网友F:
求关键字,还有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关键字,还有电机座

ibase30电机固定座 多轴塑料电机座 多种颜色 20mm管多旋翼配件

多轴飞机 航拍 小六轴 6轴 塑料管夹适合20mm碳纤维管轻强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ibase30电机固定座 多轴塑料电机座 多种颜色 20mm管多旋翼配件

多轴飞机 航拍 小六轴 6轴 塑料管夹适 ...

网友G:
这尺寸搞个4轴就好了,少2个臂,2个电机,2个电调。起飞重量能少300g左右
这中心板看起来空间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尺寸搞个4轴就好了,少2个臂,2个电机,2个电调。起飞重量能少300g左右
这中心板看起来空间够大

从安全和带负载能力上,6轴的优势明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轴距530,使用 T-motor  AIR套装,2213电机,9545自紧桨,方便呀。

这个配置带狗和云台能飞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安全和带负载能力上,6轴的优势明显。

空机就660g,加上6电机,6电调,6桨,飞控,云台,狗,全配下来就要1.6kg左右,如果是3S 5000的电池,起飞重量2000g。
如果是4轴,同样3S 5000电池,起飞重量可以控制到1700g,对2312单轴最大有700多克拉力来说,负载根本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配置带狗和云台能飞几分钟

样机带狗和大疆云台,4s5000 飞 13-14分钟

网友:
你这可以做Y12

楼主:
可以,接收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彩虹的碳纤目前还没看过。不过看见过一整块板子都是红的。或者黄的。蓝的。应该可以吧。都是一层层沾 ...

其实是表层多层漆,或是加一层彩色的玻纤,只要是纯正的碳纤就一定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