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到脚,全DIY不蓝屏的IPS航拍屏,动手成本低哦~~~

楼主(2015-04-12):
首先,要说明,所有东西都是在有雕刻机子条件上,第二TB上各种屏太多没可比性只是动手有快乐与成就,成本不是用来比的~~~

网上雪花航拍IPS屏,好用的可不便宜,所以想作一块实用的屏已经很久了。前几天,有一个朋友把压箱的一块IPS屏与驱动交给我,说帮搞一个壳,一时心血来潮就把它搞成了一个航拍用的7寸屏。首先,用pvc搞了一个放屏的框

用玻纤板搞了六个面,上网搞了一个带1/4英寸螺母的塑料底作为整个屏的支撑

玻纤颜色太难看了,所以用黑漆喷涂,味道不好,小心慎用

用螺丝把6面组装起来

把屏装上,屏是瀚彩的 7寸 高亮 全视角IPS屏

装上电路板,中间那块是一块信号选择板,为什么加一块信号选择板?原驱动信号一低就蓝屏而且信号弱时有跳屏现象,加入这块信号选择板后信号低时还是有显示(不跳屏),那种显示雪花称不上但与加与DVR效果差不多,低到一定程度还是会黑屏的并不可能取消蓝屏,是一个便宜代替dvr的方案

组装完成,必竟是DIY的,孔位排列不是很完美,缝隙还是大了一点

加上遮光罩强太阳下可见,机器飞出一公里外信号有花点有分屏现象,一公里内稳定可用,算比较成功。

网友:
我看到很多手指印

网友:
加装那块板子来点详细的教程呀

网友A:
IPS屏接口是多少针的?驱动板什么型号?我有一块旧平板拆的屏,但是找不到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S屏接口是多少针的?驱动板什么型号?我有一块旧平板拆的屏,但是找不到驱动板

我的就是瀚彩的 7寸 专用的驱动板,你那块平板具体型号问淘宝老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