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2 GPS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5-04-12):
     naza-M V2全套14年11月份购买,到货由于比较忙,只通电调了下参,后面一直放着没动。调试过程出现过电池过放,miniOSD无视频输出(已换新的)、云台控制板烧毁 (云台与飞控不是同一路供电,已换新的),无其它异常,一直在室内调,当时没注意看GPS是否正常。     最近有时间了,装好测试发现GPS搜不到卫星(一颗也搜不到,室外、天气很好),状态指示灯如下:姿态2黄3红、GPS2绿3红、手动3红,测试时油门杆不在中位。校准时指示灯显示正常,模式切换5次以上--黄灯常亮--水平校准完绿灯常亮--竖向校准完绿灯熄灭。
     拆开GPS检查,肉眼看无烧毁痕迹、无脱焊痕迹、陶瓷天线完整无裂缝。
     请问是GPS坏了,还是其它的坏了影响了GPS??

画圈的地方目测是连在一起的,有没问题

画圈的地方目测是连在一起的,有没问题

楼主:
    错了,网络问题发了三个同样的帖子,请版主删除多余的,只留一个。    下面这个图不是我的GPS图片,借用别人的。

画圈位置目测是连在一起的,有没问题

画圈位置目测是连在一起的,有没问题

楼主:
调参软件能看到GPS版本号,我又升级了下固件,下午再试下。
测试后仍然搜不到卫星。
QQ群的兄弟说可能预热时间不够、周围楼太多,又测试了下,预热2分半左右2红,5分钟2红。

楼主:
查到原因了,是1.2g图传干扰了GPS,图传拿远点或者不接可以搜到卫星。

网友A(2015-07-22):
引用 楼主:
查到原因了,是1.2g图传干扰了GPS,图传拿远点或者不接可以搜到卫星。

请问怎么才能查到是频率干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才能查到是频率干扰啊

很简单,关掉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