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山寨ppm编码版的方法,附百度网盘,不需要回复可见

楼主(2015-04-13):
我最近在用业余时间山寨paparazzi飞控,顺便做了几个ppm编码版,用arduino pro mini 328p板当核心板来改。 原方案是paparazzi ppm程序,后来用了arduppm的程序,后者更好一点。原理图如下图所示,其中LED和电阻用于指示遥控信号状态,如果偷懒可以简化掉。

实物图如下所示,因为连接的是apm飞控,所以d10口直接跟飞控的ppm输入连接了。图中d10引脚跟地之间串了两个电阻,两电阻之间引出一跟铁丝是分压的3vppm信号,用来给paparazzi飞控用,对于apm飞控不需要这个分压电路。

编译好的hex和烧写程序都在网盘里。ArduPPM_v2.3.16_ATMega328p_for_ArduCopter.hex是多旋翼或直升机用的ppm编码板,ArduPPM_v2.3.16_ATMega328p_for_Ardu.hex是固定翼用的ppm编码板,OpenJumper™ Serial Assistant 1.3.6beta是烧写hex文件用的。网盘地址
http://pan.baidu.com/s/1pJLsXvl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如果厂家在做接收机的时候 引出PPM信号 就更好了 但是好像没有厂家这么做

网友A(2015-08-26):
请问一个压缩包里面有两个文件  用哪一个  还有怎么把.hxe文件烧到328里面 熔丝位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B:
多轴的固件 和 固定翼的固件 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个压缩包里面有两个文件  用哪一个  还有怎么把.hxe文件烧到328里面 熔丝位如何设置  谢谢

你可以用我在帖子里提供的烧写器,因为开发板是arduino,烧写工具比较傻瓜,是用串口烧写程序的。
如果是用isp烧写器,我查了一下,熔丝位是这样的,unlock_bits=0x3F,lock_bits=0x0F,low_fuses=0xFF,high_fuses=0xDA,extended_fuses=0x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的固件 和 固定翼的固件 到底有什么区别?

固定翼的固件多个Radio Passthrough mode (mux)功能,是为了支持“硬件故障模式”,当8通道输入大于1800微秒时候可以触发遥控信号直通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我在帖子里提供的烧写器,因为开发板是arduino,烧写工具比较傻瓜,是用串口烧写程序的。
如果 ...

网友A:
我用的pro  mini  一直下载不了  软件说接线问题。。。。

网友C:
有没有电平信号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pro  mini  一直下载不了  软件说接线问题。。。。

那个hex文件通过usb转ttl串口上传就行。接线时候usb转串口的tx和rx跟pro mini的tx和rx对换接,并把5v和gnd接上,usb转串口模块如果有rest引脚就把rest引脚也接上,如果usb转串口模块没有引出rest,点完上传按钮等两秒按一下开发板的复位键手动复位一下效果也一样。
如果还不能下载就重新烧写一下引导程序bootloader,编程器使用USBtinyISB,软件用arduino IDE,这个比较傻瓜,不需要手动配置熔丝位。
arduino pro mini 的isp信号引脚是如下定义的:
slave reset 10
mosi 11
miso 12
sck 13
接上以上isp信号引脚,以及5v和gnd,然后在arduino IDE下面用USBtinyISB烧录引导程序。
最后再试试用usb转串口上传程序,应该能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电平信号图?

参考网址https://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list 地址需要fan qiang打开
原作者设计的原理图还是挺规矩的,信号线路上都有100欧电阻消除高频毛刺。我偷懒省掉了,信号毛刺肯定多,但测试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hex文件通过usb转ttl串口上传就行。接线时候usb转串口的tx和rx跟pro mini的tx和rx对换接,并把5v和gn ...

谢谢  写的太细致了   我马上去试试~

网友(2016-03-19):
你好,请问下我一通道输入没反应是什么情况,接收机输出正常,ppm编码器只有一通道没有输出其余正常,arduino能正常烧录

楼主:
那个通道不能用,这并不是PPM程序问题,它的机理是这样的:2号通道的端口在arduino原生的bootloader里是配置成tx的输出模式的,所以表现出通道没信号的症状。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用ISP下载器下载,刷掉arduino原生的bootloader,这样2通道就能正常输入了。
但是这样的后果是:如果还想用这块板玩arduino,需要再自己刷bootloader。avr的熔丝位配错会锁,不推荐初学者这么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通道不能用,这并不是PPM程序问题,它的机理是这样的:2号通道的端口在arduino原生的bootloader里是配 ...

谢谢,再问下是不是因为bootloader版本不一样而导致有些能正常使用还有的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再问下是不是因为bootloader版本不一样而导致有些能正常使用还有的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bootloader就是flash最前段存的小程序,原理上它跟你后面烧录的程序并没有什么区别。arduino的bootloader就是在上电时候执行各种初始化,然后运行一个串口上传的程序。正是这个bootloader的串口上传功能配置了端口的输入输出模式,把tx口配置成输出,这样就没有输入功能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把bootloader刷掉,没有bootloader不支持arduino的编译器,但依然支持avrdude通过isp上传程序。

网友:
Mark一下。正好看看能不能做个无线模拟器 呵呵

网友E(2016-06-17):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我在帖子里提供的烧写器,因为开发板是arduino,烧写工具比较傻瓜,是用串口烧写程序的。
如果 ...

楼主这个熔丝位确定对吗,progisp172 貌似加密位做不到0x0f啊  unlock 是什么呢,低位 高位 拓展和加密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熔丝位确定对吗,progisp172 貌似加密位做不到0x0f啊  unlock 是什么呢,低位 高位 拓展和加密都 ...

熔丝位位是这样设置的,得到一堆熔丝位设置的16进制数,先把每个16进制数转化为2进制
例如:锁0x0F=0000 1111 ;解锁0xFF=1111 1111(具体每一位1和0代表的意思可以查阅avr熔丝位手册)
然后一位一位填上就好了,能填的就填,遇到灰色的填不上就不用管他。比如那个解锁参数FF,有些软件会认为是3F,因为头两位没有用,其实是等效的。

另外,从你给的图里看,如果不是基于arduino pro mini,你设的熔丝位是可以用的。
高位里的引导程序大小,第6和第7位,你的是00代表1024字节,给得比arduino默认的256字节(10)大,没问题的,但浪费空间了。
如果是基于arduino pro mini板,低位应该全部都是1

网友:
技术贴啊,楼主高手。

网友(2016-08-25):
标记一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