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是不是无法转向?

楼主(2015-04-12):
不是转弯方向哦.. 我的飞控只能朝着面朝的方向飞行. 侧飞.和后退. 朝向是一直不变的.

网友A:
看说明书。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能
看了. 通道我也检查过了.
我用的是D7控.
朝向永远是固定的.
拨杆左右.都是平移侧飞.头朝向不变.

网友A:
好好设置吧。看看遥控是不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