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练习20150411

楼主(2015-04-12):
这几天下雨,没得飞,很难受啊!只好把之前的剪剪。这次有某些同志期待的撞树了,背景音乐是get ready for it。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MxOTQxNjQw.html?x

楼主:
Kim240 V2!!!折叠四轴机架/
CC3D飞控
银燕MT1806 KV2280多轴版
EMAX银燕Simon 12A
GF 5030
oahe|DC-DC可调降压模块
5.8G 200MW /TS5823图传
MOBIUS  actioncam 808
鹰眼7

网友A:
引用 楼主:
Kim240 V2!!!折叠四轴机架/
CC3D飞控
银燕MT1806 KV2280多轴版

图传效果好吗?用的啥天线,接收机用的是啥?

我也是用TS5823图传,天线是杂牌三叶天线,这效果很差,在树林里,30多米就开始画面有杂纹了。

楼主:
天线比较土豪,肥鲨的。有杂纹正常吧,不可能像数字图传的,不影响看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效果好吗?用的啥天线,接收机用的是啥?

我也是用TS5823图传,天线是杂牌三叶天线,这效果很差, ...

天线比较土豪,肥鲨的。有杂纹正常吧,不可能像数字图传的,不影响看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