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解答 at9 s-bus接 x4v2没反应

楼主(2015-04-12):
求高手帮忙解答 at9 s-bus接 x4v2没反应  手机地面站里数据正常   就是遥控器各轴都没反应
我换了14sg接X4V2有反应    然后拿at9接大疆和minix都没问题
也就是说at9 sbus控制大疆和minix没问题
14sg控制X4V2没问题
但是at9接到X4V2就没有反应
我就郁闷了
请高手或售后  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手机地面站参数页面点一下恢复默认试试
8根线直连操纵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地面站参数页面点一下恢复默认试试
8根线直连操纵有没有问题呢

试过了   恢复了还是一样没反应    八根线直连也是没有反应   但是换到别的飞控上就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