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舵机延时(舵机减速)功能探讨

楼主(2015-04-13):
打算做一架像真机(固定翼),现在技术上遇到瓶颈,就是在起落架和襟翼的收放速度问题上面无法攻克,许多国产控都不带舵机延时功能,以至于收放动作很快,可能会出现问题以及不太像真,所以我想让起落架和襟翼分别使用两段开关和三段开关配合舵机延时功能实现缓慢收放,其中襟翼使用三段开关目的是想实现襟翼有三个动作档位,即1.开关于最上位时襟翼是完全收起来的,2.开关位于中位时襟翼是位于放下15°位置的,3.开关位于下位时襟翼是完全放下的(40°左右)。然后也想把控换了,看中了devo10,但看了说明书好像也没有舵机延时功能,后来在《土豆视频》上看到devo7e有舵机减速功能演示,然后有看了devo7e的说明书,也没有找到有舵机延时功能,我想视频上面的devo7e可能是刷固件后的结果,所以想买devo10也刷控试试看能不能也具备那样的舵机延时功能。请熟悉devo10刷控的前辈们帮我看看是否可行?晚辈先谢了!

楼主:
devo7e的舵机延时功能是刷了galee固件的结果,不知devo10是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刷了su固件可以

devo10刷控以后对稳定性有影响吗?

网友:
刷个固件都可以

网友B:
舵机关联电位器,手动,想多慢有多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关联电位器,手动,想多慢有多慢

为何这么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关联电位器,手动,想多慢有多慢

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C:
刷G大固件有舵机慢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G大固件有舵机慢放功能

就是那个devo7e刷的galee固件吗?

网友:
刷Deviation固件即可,devo7和10都可以
在一虚拟通道做一个累加器,再关联到实际输出通道,舵机就可以慢动作了,调整累加器的步进想多慢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