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还未动手前的问题

楼主(2015-04-13):
看了一下多轴的贴和书,也看过一些tb商品,只能说现在略懂一二,可问题还是多。
喜欢diy,因为有成就感,tb上买一些简单的四轴飞行器,名字叫会飞的相机,耐摔,应该是很难摔坏那种,电机用的是空心杯加减速齿轮,无电调,有飞控,200元价格包含遥控无相机,算是初学者拿来玩一下或者就相当于玩具,可能很多人不屑一顾。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想diy一架这样的四轴的话,空心杯和减速齿轮,机架都有买,遥控和接收已有,玩固定翼的,能胜任四轴控制,可是空心杯是不用电调的,那飞控用你们说的qq飞控或者apm等,行不,有这控制空心杯的功能不,如果diy是不是无法完成?成本价高不?或者成品机(玩具)的飞控是啥的,?
望解答

网友:
我想做机架,同为刚刚入手这行

网友:
这种很难吧

网友A:
你那个就是个玩具要这种:

网友:
飞控不能直接驱动空心杯电机,如果要用一般的飞控带空心杯电机,要另外加装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B:
那些玩具四轴其实可以看成是把飞控板和接收机及电机驱动电路都做在一块板上。你要DIY那个,不如买成品。如果你有控和接收,又不想玩太费钱的话,可以折腾套450架子。看坛子里老魔们有没闲置的动力套,收套二手的动力,飞控新手就折腾CC3D,易设置,默认参数就能飞,以后也可以折腾穿越机。至于图传,相机什么的,等机架飞熟了。再接着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玩具四轴其实可以看成是把飞控板和接收机及电机驱动电路都做在一块板上。你要DIY那个,不如买成品。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就是个玩具要这种:

你贴的图是哪样的?直驱空心杯的飞控?还是你自己di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贴的图是哪样的?直驱空心杯的飞控?还是你自己diy的?

到马云哪里搜 微型 四轴
一般来说是电路板焊好了,自己装接收机,自己刷程序,自己在电脑上设置参数,都有资料,这样可以学到些知识。另外也有散件,那要焊集成电路有一定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