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什么地方有类似的机架卖?

楼主(2015-04-13):
自己用电钻开孔开的不准。很喜欢这要的小机架上5~6寸桨的。不知道哪里有卖成品的类似的机架。最好是某宝上的吧方便。第三个那样的也可以,或者用250穿越鸡鸡的机臂做的都行。中心板不要太长了(就是不像穿越机那样的)。

网友A:
这个结构不复杂,买点碳方管切好开孔,中心板两个正方形夹着管子就行。

网友:
电池怎么安放?只能下面,怎么防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想玩穿越呀。。。。我就是想要这样的机架在目视范围飞的,不上图传和摄像头。

朋友,我准备自己刻一批,你要么,要的话加一磅,也降点儿成本,自己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准备自己刻一批,你要么,要的话加一磅,也降点儿成本,自己玩儿!

大概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准备自己刻一批,你要么,要的话加一磅,也降点儿成本,自己玩儿!

挺不错的,如果做得不错的话,我也考虑入一个

网友:
碳方管+两片底板,应该不会超过30块钱!因为底板量小,所以价格下不来!

网友: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网友(2015-06-04):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不复杂,买点碳方管切好开孔,中心板两个正方形夹着管子就行。

碳方管强度不够,小机高速,一炸就烂!考虑成本与重量,不合算,用铝合金更靠谱儿!

网友:
拿分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