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vision 装俯仰杆无反应

楼主(2015-04-13):
在控的背面加装了俯仰杆后,连上电脑调试测试,无反应。有解决过类似问题的么。

网友:
还是不好用

网友:
不用仰卧杆,先用螺丝刀直接调电位计,然后在调参软件中,把x1通道进行校正

网友A:
p2v的这个杆本来固件设置就不起作用的,除非用一个破解软件把他设置成P2模式才可以,原先论坛有这个方法的,你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v的这个杆本来固件设置就不起作用的,除非用一个破解软件把他设置成P2模式才可以,原先论坛有这个方法的 ...

非常感谢,终于有一线曙光了,可那帖子我找不到。。

网友:
好像只能支持1.08版的吧,你要是升級過就不用想了....沒有出新的破解俯仰韌體

网友:
改俯仰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