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X4FLOW

楼主(2015-04-13):
PX4FLOW 怎麼與 PIXHAWK 先連接?(I2C ? 串口線?)
能給個圖?謝謝

楼主:
先謝謝了,學習一下

楼主:
有兩個問題請問一下樓主,第一:開發PX4FLOW要在何處(firmwork?還是main.c?)寫(修改)程序,用何軟件(Eclipese?toolchain?)寫程序?
第二:怎樣用地面站讀出PX4flow裡面的圖像,我讀出的圖像只有黑白(在室內),完全看不出是什麼。而且圖像都是不經意間讀出來的,
真的刻意去讀的時候卻讀不出來了。
圖像如下:

网友(2015-08-17):
引用 楼主:
有兩個問題請問一下樓主,第一:開發PX4FLOW要在何處(firmwork?還是main.c?)寫(修改)程序,用何軟件 ...

GITHUB上有PX4/PX4FLOW的代码分支吧,应该是在上面进行更改px4的程序吧,然后在PX4/firmware中修飞控的flow姿态代码,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的解决了吗?
我的PX4Flow模块想用MB1200模块测距,根据源代码改SONAR.C里面的接收解码的代码,就是调不出来啊。。。。都要哭了,求指导啊。。。。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A:

朋友,可以一起讨论讨论px4flow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