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九er9x固件设置ncpx直升机

楼主(2015-04-13):
福斯九,橘子高频头dsm2协议,网上看了很多直升机设置教程,就是搞不懂混控,后来在x9d群里通过一位热心魔友的指点弄明白了混控,但还是不行,试出来是通道定义的问题,这回就是调试曲线了

楼主:
附上混控设置截图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用控里的直升机设置模板,里边有个cyc1,cyc2,cyc3是起什么作用呢,还有就是熄火开关为什么都用half-100呢,不用fu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用控里的直升机设置模板,里边有个cyc1,cyc2,cyc3是起什么作用呢,还有就是熄火开关为 ...

CYC1-3是直升机混控用来输出到舵机的,那个直升机页面是给有副翼直升机用的。无副翼跟多轴有控制器吧!不需要进过那个设置。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没试过直升机,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1-3是直升机混控用来输出到舵机的,那个直升机页面是给有副翼直升机用的。无副翼跟多轴有控制器吧!不 ...

哦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B:
如果是飞无副翼直升机要看你用什么三轴陀螺?大部分设置在陀螺上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飞无副翼直升机要看你用什么三轴陀螺?大部分设置在陀螺上进行。

现在我就是吧通道定义了,曲线和切换开关设置了,就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