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楼主(2015-04-13):
解锁自检启用,飞控不能解锁,禁用后蓝灯闪,可以解锁,但是此时直接跳过安全开关,哪位遇到这样的情况帮忙给出出主意呗

网友A:
连接地面站看看为什么不能解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地面站看看为什么不能解锁啊

我的飞控上的黄灯一直在闪,我记得网上教程链接上后都是蓝灯在闪,貌似不能通过自检

网友B:
玩开源就多泡泡论坛 看看教程 玩开源不是为了便宜 是享受无限制的快乐 自检最好不要关 我的一般玩法是 起飞前先在定点模式下解锁 飞控可以检测所有传感器状态 然后定高起飞 基本可以避免大部分风险

网友A:
你连地面站,不能解锁会有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地面站,不能解锁会有提示的

界面只有已锁定,没有别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开源就多泡泡论坛 看看教程 玩开源不是为了便宜 是享受无限制的快乐 自检最好不要关 我的一般玩法是 起飞 ...

能给我个链接吗,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我个链接吗,谢谢啦

追随泡泡老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开源就多泡泡论坛 看看教程 玩开源不是为了便宜 是享受无限制的快乐 自检最好不要关 我的一般玩法是 起飞 ...

是的,风大的时候 起飞 会有些风险,一般情况下定高起飞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随泡泡老师吧

能给个除了视频能和收到泡泡老师回复的方式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除了视频能和收到泡泡老师回复的方式不

估计你看不到

楼主:
我找到我的飞控不能解锁的原因了,第一,一定保证油门是第三通道。第二,重刷一遍固件,然后重新校准,应该就可以了,至少我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