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X自动重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13):
亚拓,3GX自动重启,什么问题,3次了

网友:
我的700套装3GX也多次重起!改布线后有改善。700空中前后抖舵,这个3GX换到600PRO上还是空中前后抖舵!

网友:
我的还没出现这问题,一直在用、

网友:
供电不足或接线不良

网友:
去年我的500飞丢 就是3GX重启 之前遇见过在地面调机时候  找不到了 找谁说理 呵

网友A:
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

供电没问题

网友B:
最好用2s直驱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2s直驱单独供电

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