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这套S550机器的配置是否合理!先谢谢啦!

楼主(2015-04-13):
装机思路:
1、不为专业航拍,只为自己娱乐。
2、机架不能太大,家里没地方放。
3、配件尽量用好,不想今后再换。

由于以前一直玩一个简单的4轴,
对稍大的机器和FPV还不太熟,
刻苦学习后自己列了一个清单,
请各位经验老道的前辈们帮我看看这套配置是否合理!
先谢谢了!

总重约2600g
还有图传发射器和飞控需要安装在减震板上吗?

楼主:
感谢感谢,不知飞控和图传发射需要加减震板吗?

网友A:
飞控需加减震板,图传不用,还有要节约空间的话还是换折叠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需加减震板,图传不用,还有要节约空间的话还是换折叠机架吧。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不知折叠的机架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不知折叠的机架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机架我还真不知道啥好,我比较喜欢daya 550的机架,不过是四轴的,六轴的还真不知道,不行看看飞越680,碳纤的,比S550贵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我还真不知道啥好,我比较喜欢daya 550的机架,不过是四轴的,六轴的还真不知道,不行看看飞越680, ...

恩,飞越680的机架我研究过,网上反映也不错,不过可能电机和电调都需要重新去搭配了吧!

网友B:
零度应该内部的模块有减震,所以跟图传减震板都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飞越680的机架我研究过,网上反映也不错,不过可能电机和电调都需要重新去搭配了吧!

电机换个3508就行,桨的话可以看电机效率表,电调好盈乐天40A就行,用铂金得自刷程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飞越680的机架我研究过,网上反映也不错,不过可能电机和电调都需要重新去搭配了吧!

对于电调响应要求不一样,所以还得自己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应该内部的模块有减震,所以跟图传减震板都不需要

感谢您的解答,这样整体重量又可以轻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换个3508就行,桨的话可以看电机效率表,电调好盈乐天40A就行,用铂金得自刷程序吧。

您说的也是,看来我还得继续再研究研究!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除了零度外,还可以选择大疆哪吒、极翼P2、极飞x等

感谢您的解答帮助,飞控选择也很纠结,看了很多评测,感觉零度的稳定性貌似稍微高一些!主要自己没接触过高端飞控,都是拿来主义呀!

网友D:
这个价格。。。至少5000+
娱乐有点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至少5000+
娱乐有点壕

9K多,貌似有点没必要啊,不过也不想总换总升级,就是能玩的舒服就好吧!

网友B:
电机比较小,你需要估算一下全重了,6个2216,总重不宜超过2400g,还有如果换电机,需要考虑桨尺寸是否合适,10寸基本就到头了,12寸桨是不要想了。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比较小,你需要估算一下全重了,6个2216,总重不宜超过2400g,还有如果换电机,需要考虑桨尺寸是否合适 ...

您说的对,S550机架可能最大支持10寸的桨,我找了好多电机,朗宇这款应该是支持10寸里最大的了,也须我可能还没找到更好的,您能不能给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比较小,你需要估算一下全重了,6个2216,总重不宜超过2400g,还有如果换电机,需要考虑桨尺寸是否合适 ...

1147的桨可以用吗?,这样可以换朗宇的V2814  KV770或者V3508  KV700

网友E:
2600克 配2216能飞,基本没沉余力量,断桨或大风就等炸机了,2000克还勉强可以,楼主换个飞越680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600克 配2216能飞,基本没沉余力量,断桨或大风就等炸机了,2000克还勉强可以,楼主换个飞越680机架吧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如果换飞越680机架,电机、电调和桨有没有比较好的推荐呢?

网友E:
680最大13寸桨,上3508-3510电机最合适,4-6s电也行,看你了,带狗全配3000克左右,550玩玩就好

网友F:
看看我的出售帖,6轴,配置算还可以的,整套拿去加遥控和电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80最大13寸桨,上3508-3510电机最合适,4-6s电也行,看你了,带狗全配3000克左右,550玩玩就好

非常感谢推荐,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的出售帖,6轴,配置算还可以的,整套拿去加遥控和电池就行了

感谢,其实我倒不是为了到手飞,是享受组装调试和飞的乐趣!对不!

网友A:
朗宇3508  kv380  上13寸碳纤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3508  kv380  上13寸碳纤桨看看

好的,我再去研究研究,电调用好盈Platinum 30A够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追求什么吧,其实个人感觉如果没有特别要求,没有必要追求六轴,六轴的代价是相同轴距下,只能上 ...

准备挂GOPRO的MARK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追求什么吧,其实个人感觉如果没有特别要求,没有必要追求六轴,六轴的代价是相同轴距下,只能上 ...

配置一 里面,S500机架不喜欢,有没有好点的 碳纤机架推荐。。。挂GOPRO!!!
谢谢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去研究研究,电调用好盈Platinum 30A够用了吗?

我觉得够了,dji e800动力套里面电调是20a的,电机是3508还是3510忘了,kv是350的。

网友H:
1。 电池没必要35C。5000以上的电池15C就够。不过低C数的不好找,能用20的尽量用20的,重量差不少呢
2。2216电机带2600g完全没问题,尤其你还是4S电池。但能不能控制在2600是个问题。实际装出来会比你这么估算多个100多g。
3。电调20A就够了。

顺便说下我的配置,也是2216 800kv的电机。1147桨,4S电池。整机重1.6kg,大概40%~50%油门悬停。你的估计应该50%~55%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追求什么吧,其实个人感觉如果没有特别要求,没有必要追求六轴,六轴的代价是相同轴距下,只能上 ...

DAYA550的机架感觉还不错,起码省地方,也方便携带,我研究一下!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够了,dji e800动力套里面电调是20a的,电机是3508还是3510忘了,kv是350的。

感谢感谢,我再继续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电池没必要35C。5000以上的电池15C就够。不过低C数的不好找,能用20的尽量用20的,重量差不少呢
2。22 ...

感谢您的解答
电池选择格氏的6600这款只有35C的,没有别的选择
您的机架也是S550吗?可以上1147的桨?我查到的说最大只能上到1047!求解!

网友I:
f550中心板(用DJI原厂的,别图便宜,本来就不贵),配上咱们论坛模友的16mm折叠件,妥妥的,哈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1048598&extra=

网友E:
引用 网友I:
f550中心板(用DJI原厂的,别图便宜,本来就不贵),配上咱们论坛模友的16mm折叠件,妥妥的,哈哈
http://bbs ...

这个费神,没成品,不是个个也能diy,都不及f550中心板改碳千,机臂用碳千16mm方管,电机座也省掉,按估算能轻200g左右,不到300克就很理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
电池选择格氏的6600这款只有35C的,没有别的选择
您的机架也是S550吗 ...

我是400轴距的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费神,没成品,不是个个也能diy,都不及f550中心板改碳千,机臂用碳千16mm方管,电机座也省掉,按估算能 ...

嗯折叠的确是重了,我算了一下要多出300多克的重量,不过就是外出拿着方便一些,而且关键是6轴抗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f550中心板(用DJI原厂的,别图便宜,本来就不贵),配上咱们论坛模友的16mm折叠件,妥妥的,哈哈
http://bbs ...

太DIY了,不想搞得太复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400轴距的四轴。

有时候四轴也有些优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