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 -- 电池内阻问题

楼主(2015-04-13):
各位大侠,
关于PL8使用过程中发现,
电池
最后一节的内阻显示比其它的都要高出5-6倍;原本以为是电池有问题,但现在发现所有的电池都有这个现象,从3S-6S电池都是如此,请教是啥原因。

网友A:
换充电器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充电器再测。
换PL8,

网友B:
最后一节应该是几片电芯加起来的总和,但无法确定,只是道听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