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不能对频了,怎么办?

楼主(2015-04-13):
不是彻底不能对频,有时能对,有时不能对,,刚开始以为是晶振坏了,结果拿到朋友那去检查发现晶振是好的,再一试就对上频了。
然后没用2天,又不能对频了,,过了一会又可以。然后就不断的出现一会能对一会不能对

但是对上频就从来没有失控过。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主板确认了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确认了是好的吗?

不清楚,应该是好的吧,能对频的时候一切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应该是好的吧,能对频的时候一切正常啊~~~

看看电源线是否有虚焊 脱焊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线是否有虚焊 脱焊的现象

因为太小了,也看不太清楚,如果补焊的话自己只有普通的烙铁也做不到,,现在就是想了解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电源线的话应该是木有脱焊和虚焊的,因为通电以后灯一直亮的,没有熄过。但是一直慢闪,,对不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太小了,也看不太清楚,如果补焊的话自己只有普通的烙铁也做不到,,现在就是想了解下可能是哪里的问 ...

用饱和的电池试试、可以用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饱和的电池试试、可以用排除法。

饱和的电池?就是充满电的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饱和的电池?就是充满电的电池吧?

对!

楼主:
恩,一直都是满电的电池插上去的,不行,对不上。

之前有一次对不上的时候我把发射功率放大了就对上了,但是现在怎么也对不上,说不定过2天又对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一直都是满电的电池插上去的,不行,对不上。

之前有一次对不上的时候我把发射功率放大了就对上了 ...

什么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