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futaba遥控器如何清除一个模式的所有数据

楼主(2015-04-13):
小弟用的futaba10c 里面有许多模式都设定过了,眼看就不够用了,如何清空呢?

网友A:
进工程模式清除快得多!

网友:
这样删除个

网友B:
10c的话是菜单第二页,parameter里面可以复位单个模型号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的话是菜单第二页,parameter里面可以复位单个模型号的数据

谢谢了 说明书什么的不太懂 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工程模式清除快得多!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