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机kbar 配v3电调,Kbar 定速问题

楼主(2015-04-13):
有没有人试过用kbar 配v3,然设置kbar 定速?我在kbar 设置完以后油门的行程与电调不一致了,油门90%转速还是很低,但又校准不了油门,禁用定速后又可以校准了.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情况!不用定速模式时 油门在50%以下就会出现转速不够的情况!!!!现在油门曲线设到0 40 60 80 100 还是一到低于50就会出现转速不够!!!

网友:
V3定速就可以了,何苦整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情况!不用定速模式时 油门在50%以下就会出现转速不够的情况!!!!现在油门曲线设到0 40 60 80 ...

可能你需要校准一下电调油门

网友B:
V3定速就不错。没试过K8的定速

网友:
同问,kbar搭配v3 校准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3定速就不错。没试过K8的定速

V3可以设置定速吗 请教下如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3可以设置定速吗 请教下如何设置

设置卡。
我是定速存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卡。
我是定速存储

不是用遥控直接设置油门曲线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遥控直接设置油门曲线的吗

不是啊,用v3的定速存储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啊,用v3的定速存储模式

我要科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科普下

先设置电调模式,再设置遥控油门曲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3可以设置定速吗 请教下如何设置

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

就是理解不了 定速储存和精灵模式什么意思什么概念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缓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理解不了 定速储存和精灵模式什么意思什么概念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缓启动

先认真看一下说明书吧,定速存储就是用一块充完电的电池在做完首次油门标定以后,会把转速信息存入电调,不管电池电压下降还是以后换其它电池,你的油门在同一个位置时,电机转速都是一致的

网友:
懂了 这样说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