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装机完成,请大家推荐个图传

楼主(2015-04-13):
280装机完成,试飞了几次,感觉可以, 但就是没有图传,飞远了方向不好控制,打算加图传了, 请大家推荐个图传吧, 一体屏打算用鹰眼7寸, 觉得鹰眼用的人多,较成熟,没什么大问题, 当然同价位有更好的,也请推荐下, 现在就是摄像头 和 发射了, 晚上不飞,所以也不需要带夜视的,白天效果不错的就行,发射打算用200MW,发热少,用电少,能有300米距离也够用了。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小气,上下照片

网友:
按照手里的米选 好货不便宜 便宜没好货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A:
欧姆威200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威200不解释

谢谢,那就选你的了

楼主:
可能超预算了

网友:
其实飞越的600MW小图传发射也不错,开阔地,棍子天线飞机40米高1000米+远,在车内接收,也是棍子天线,图象稳定,但是他的接收就太差了

网友:
欧姆威200推一下.發熱還好.我也是用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威200不解释

不用鹰眼,用欧姆威的发射和接收,可靠距离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