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快速转向的

楼主(2015-04-13):
我觉得自己的转向有些迟钝,经常因转向时的机身漂移撞树,我较少用左右滚转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个问题,但是不用左右滚转(副翼)你怎么够力度去转向呢。毕竟飞机有一个惯性,光靠方向的话,还是会向另一边漂移,加上副翼就可以抵消一部分

网友:
固定翼怎么飞就怎么来

网友:
副翼偏航两个需要一起打,只打偏航是不行的,就飘出去了 我已开始也是 现在在慢慢练一起打

网友:
應該要兩個一起打.雖然我固定翼只飛過幾次

网友A:
关键就是副翼呀!方向一般提前点或同时!速度快,急转,副翼就提前的快,舵量就要大!偏让,就是只打副翼~

网友:
模拟练习一下,帮助恒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就是副翼呀!方向一般提前点或同时!速度快,急转,副翼就提前的快,舵量就要大!偏让,就是只打副翼~
...

网友:
副翼和方向一起打。

网友B:
副翼先打,再打方向,快速转弯大舵量配合升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副翼先打,再打方向,快速转弯大舵量配合升降

升降的话,要不要拉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升降的话,要不要拉杆?

和固定翼一样,打升降舵往后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固定翼一样,打升降舵往后拉

镜头会朝天,我感觉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镜头会朝天,我感觉有点晕

横滚舵量大一点

网友:
参数上来看看

网友:
多玩电直,就会了,和电直一个方式转向

网友:
调下pid,试下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C:
  • 是的,就是倾斜着朝天,可能我需要适应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是的,就是倾斜着朝天,可能我需要适应下了

  • 嗯,多尝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