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飞控 cc3d

楼主(2015-04-13):
我的250小穿越炸机后出现问题起飞后一直往前冲 把舵拉满才刚能稳住  是稳住不是收回来  我以为是我把cc3d转90度的原因  然后就转到正常安装方向还不对  又朝由飞…………但是我发现的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把电池放在机架上面飞机自己跑  放在机架里面不跑了 挺稳的
下面上图  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A:
看下你控上的微调~~~~~~~

网友B:
调重心,然后检查飞控放平了没有,拆开飞控盒子,看看摔了一下板子松动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重心,然后检查飞控放平了没有,拆开飞控盒子,看看摔了一下板子松动了没有。

重心我感觉还可以的  cc3d我是用3m粘的歪不了

网友C:
1234电机没整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34电机没整错吧

1234肯定没问题的   以为我前面还挺好的就是炸机后出了这问题

网友D:
我的cc3D各种校 谁做了N遍,就是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cc3D各种校 谁做了N遍,就是无法解锁。

遥控器通道 接线各方面都对吗?
或者是解锁方式

网友:
调整下重心。。。。。

网友E:
跟我一样降低地面站和飞控固件,我用1501下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控上的微调~~~~~~~

我微调都在中间    把微调打到相反到头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一样降低地面站和飞控固件,我用1501下午试试

意思是用低版本地面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学习什么

网友G:
哈完全跟我一样,我的是向左偏,我已经放弃调参来改变了,不是电机或者机架的问题,只要把cc3d往一个角加高就能解决,cc3d水平有问题,只能这样解决

网友H:
CC3D飞起来还是带劲儿,只花了一会儿就把全部搞好了,解锁起飞,第一次玩儿开源的,我觉得LZ你这个应该是感度和 重心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cc3D各种校 谁做了N遍,就是无法解锁。

是不是Rate模式下,开启CruiseControl了?改成Manual就好了

网友:
今天也出现类似情况,重新修改电机匀速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完全跟我一样,我的是向左偏,我已经放弃调参来改变了,不是电机或者机架的问题,只要把cc3d往一个角加高 ...

這個應該是機架水平的問題.我遇過把水平珠放飛控上校正水平.飛起來會偏一邊.把水平珠放機架上校正水平.飛起來就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3D飞起来还是带劲儿,只花了一会儿就把全部搞好了,解锁起飞,第一次玩儿开源的,我觉得LZ你这个应该是感 ...

我认为我的重心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