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有多少人的电机和电调用香蕉头连接,又有多少人因此出过事?

楼主(2015-04-13):
调查香蕉头的可靠程度

网友:
香蕉头容易断线,断线就等着炸鸡,还是拔了香蕉头直接把两根线焊住可靠

网友A:
香蕉头的可靠程度非常非常非常高,虽然我承认非常非常非常高也不是100%,但为了可靠性一定要换掉则属于有些偏执了。

大家用得电池基本上都是xt60吧?那个就是3.5的香蕉头外面加个尼龙壳,成天拔成天插,而且电流也绝对是飞机上流量最大的部分,也没见有谁出来说个不字阿。退1步讲如果有一天香蕉头出问题了,那肯定从电池的接口开始出,根本轮不到电机和电调,大家放心用吧。

网友:
原来飞直机的时候,一直都是用香蕉头连接,从未出过故障,焊接水平要过关,香蕉头尽量用长的

现在玩多旋翼后,一直都是马达线直接焊接电调焊盘上,或者是焊线加长后焊电调上!

网友:
香蕉头,没出过事,炸鸡炸断机臂,电机靠着香蕉头挂在飞机上都没掉。
大厂原厂焊好的香蕉头比如DJI的E系列动力套,就完全没必要自己换,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看焊接水平和香蕉头的质量了。焊接水平不行,用不用香蕉头都一样

网友:
一个电机至少要用三对香蕉头,可能五对。我是为了省这个重量才不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的可靠程度非常非常非常高,虽然我承认非常非常非常高也不是100%,但为了可靠性一定要换掉则属于有些 ...

除开自己焊接水平问题。你说的TX60实际是香蕉头,但是TX60的外壳起到了保持位置作用,外壳插好了有摩擦力防震松。普通香蕉头容易出问题就是单对单插,外边就是个热缩管或者透明橡胶套。震松了就挂了。这才是主要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开自己焊接水平问题。你说的TX60实际是香蕉头,但是TX60的外壳起到了保持位置作用,外壳插好了有摩擦 ...

你是实际遇到过呢还是光凭想象呢?如果实际遇到过,我只能说你用的香蕉头质量真差。

如果你觉得一个尼龙外壳就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太好解决了,香蕉头外面套再套个热缩,既防止漏电而且固定效果绝对比尼龙外壳好。

楼主: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香蕉头不太可靠,因为见过只要电机和电调的三相线只要任何一根稍微一点接触不好,点击马上缺相乱转.
所以我的F450四轴是直接焊死的,虽然有时候也有点担心久了焊口会不会也有松动的可能。
不过目前飞了一年都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的可靠程度非常非常非常高,虽然我承认非常非常非常高也不是100%,但为了可靠性一定要换掉则属于有些 ...

主要是担心松动缺相问题,一般电源插头还是很稳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实际遇到过呢还是光凭想象呢?如果实际遇到过,我只能说你用的香蕉头质量真差。

如果你觉得一个尼 ...

不信算了,我从来懒得跟人争辩。我只是做机电这行的罢了

网友:
一般所说的香蕉头与xt60那个是不同的,xt60那种接头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的可靠程度非常非常非常高,虽然我承认非常非常非常高也不是100%,但为了可靠性一定要换掉则属于有些 ...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正想着怎么把xt60公头转为4mm香蕉头母座呢,还淘了一堆头子准备焊接。
看来直接插入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不至于震松吧,拔插感觉都很紧啊,只要焊接稳固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又不是经常会插拔的,外面还有热缩管紧包着呢,反正还没因这个问题炸机我暂时不担心

网友D:
先灌满锡再焊接,非常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灌满锡再焊接,非常牢固。

直接对香蕉头这么干么?

网友:
香蕉头还是挺重的

网友:
香蕉头连接后再套热缩管完全可靠

网友E:
多1个插拔就多1个风险,1个电机有3个香蕉头,4轴4个电机就有12个香蕉头=12个潜在风险,再说很多电机自带的香蕉头焊接质量劣得没人有,这类潜在风险再加上使用廉价的电调集线板=随时候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至于震松吧,拔插感觉都很紧啊,只要焊接稳固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又不是经常会插拔的,外面还有热缩管 ...

对于硬线的电机,香蕉头是致命的,焊上去后线容易断,香蕉头本身是非常可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除开自己焊接水平问题。你说的TX60实际是香蕉头,但是TX60的外壳起到了保持位置作用,外壳插好了有摩擦 ...

那你机架得有多震啊,一直用香蕉头,两年没事,两头用扎带固定,用amos的,用不用看个人,问别人,各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机架得有多震啊,一直用香蕉头,两年没事,两头用扎带固定,用amos的,用不用看个人,问别人,各种说 ...

随你,我直接焊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1个插拔就多1个风险,1个电机有3个香蕉头,4轴4个电机就有12个香蕉头=12个潜在风险,再说很多电机自带的 ...

有道理!
顺带问下什么分线板比较可靠?

网友:
一般用香蕉头炸鸡的基本都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香蕉头的可靠性不错,很多炸机后看到香蕉头脱落的,基本上都是炸的时候炸出来的,直接焊接如果没焊好的话,比香蕉头还要恶劣,比如虚焊,同时直接焊接不利于维护检修。怕松就上热缩管。怕电阻大就上大尺码香蕉头。要是焊得不好,焊的锡也不比香蕉头轻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顺带问下什么分线板比较可靠?

带bec的那种比较可靠点,而那种几块钱的就免了,最好还是别用分线板,直接使用硅胶线更可靠

网友:
新版的4剖型香蕉头,跟xt60的公头类似,要比传统型的牢靠。不过,焊工不好的话,用哪一种方式,都会是出问题的点

网友:
基本除了电源没办法  其他最好焊接  插接不保险

网友:
难道xt150没法用了?

网友:
4年(以遥控KT机为主)航模选修课,300多人选修,出熟手、高手多人,炸机次数未统计,但炸机原因有记录:没有因香蕉头出过事故。(香蕉头、XT60电源接头等均为辅导员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bec的那种比较可靠点,而那种几块钱的就免了,最好还是别用分线板,直接使用硅胶线更可靠

这种不错,TB也有售的吧?

网友:
全撤了,一堆香蕉头闲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不错,TB也有售的吧?

x宝有售,不会贵,有线材的话自己做更好,根据大小的机型选择粗细的线材

网友:
香蕉头,可以的。

网友:
处于成本和性能之间的考虑 多轴我拼死不会用香蕉头

网友:
硅胶线 不虚焊 用香蕉头配穿越机 显著降低炸机带来的维修时间成本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只要焊接过关。。我一般都是直接对接,没用香蕉头。。。如果要焊香蕉头的话,点一点松香,锡点好看些,焊的时候不要乱动,以免虚焊!

网友:
新版的4剖型香蕉头+1.跟舊型的比起來是比較穩固.但是我還是可以不用就不用.包在熱縮管裡也不可能隨時拆開檢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x宝有售,不会贵,有线材的话自己做更好,根据大小的机型选择粗细的线材

哦哦,好的

网友:
好吧!我是用的香蕉头 !可不可靠 不说了 大家心里都有数 我就是觉得太**方便了。。。

网友:
焊接和插接各有好处,焊接的牢固性肯定是相对最好的,前提你焊接技术过关,但拆卸维护麻烦,还会因为焊接不娴熟导致零件过热损害设备,插接的灵活性肯定好,但就香蕉头来说,它靠的是金属弹性摩擦接触,金属反复变形,肯定会有一天到达疲劳临界点,超过了弹性就会减弱甚至消失,造成虚接或者脱开,另外一个就是增加重量,我试图寻找更轻便且牢固的非焊接连接原件,暂时没有找到,就香蕉头来说,首先要买质量过硬的好头,用材要好,另外要注意定期检查,批量更换,另外可以增加些辅助保险手段,我现在是用螺丝紧固胶,插上后,稍微点一点,拔下时多用点力就可以,算是加了一层保险

网友:
电直和4轴都用香蕉头,没一点问题

网友:
这个跟焊接技术也有关吧

网友:
表示不用香蕉头的说,反正不经常折腾,第二个也节省重量,好布线!

网友:
今天炸了几次机 发现香蕉头炸松了 确实有隐患 但是直接焊死会影响电机修理 回来果断给香蕉头套上热缩管 相信问题解决!

网友:
炸了几次机 发现香蕉头炸松了 确实有隐患 但是直接焊死会影响电机修理 后来果断给香蕉头套上热缩管 相信问题解决!

网友:
我一直都用三芯XT60 的插头连接电机,一年多了没出过问题。将插头调的紧一点,然后在母头里喷一点石墨粉,既能起到润滑作用又能加强导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