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起飞和降落时跑偏的问题

楼主(2015-04-13):
1,跑偏的问题,起落架怎么调整,像图中那种后三点起落架,尾轮晃来晃去的是不是很容易跑偏?
2,前三点和后三点起落架哪种更不容易跑偏?
3,有没有好的起落架推荐一下。
4,最后那几张图片是厦门翔安的飞场。

网友:
1. 减小起落架虚位。不过最关键还是一边滑跑时一边修正,然后择时机拉起飞机。遥控车有那么精密的底盘,该跑偏还是跑偏,何况飞机这种简易的东西。所以关键看人。
2.前三点不容易跑偏。
3.一般好品牌飞机的原配起落架都不错
4.不错,好场地!还没有路灯

网友:
不管前3或后3,起飞油门要渐进式加油;
直到一定速度,方向舵效出现及推力线起做用方可全力油门前进起飞,在这之前需要方向论修正。
翔安飞场看似很好啊!

网友:
我的策略是起飞偏不理他,反正我只飞前拉机,几步就能拉起来,降落偏的时候速度已经很低了,没什么大碍,也比较无视

网友:
前三点比较好起飞 ,后三点起飞要缓缓推油,你如果猛的加大油反而会往左边偏,等到飞机尾巴抬起来了拉点升级舵就起来了,我的FMS 800翼展A1就是这样起飞的...

网友:
买的起落架都是这样的

网友A:
自己做,比买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比买的好多了。

自己做有没有图纸或者样品之类的分享一下

网友:
我自己做的,还有起飞油门有的人说要慢慢加,我飞P51  翼展1米7 的 就是快速加油门上去的,慢慢跑偏 。你看一下我自己做的飞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4073&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有没有图纸或者样品之类的分享一下

你打我的电话:15971669720

网友:
我覺得不是跑不咆偏的問題, 應該是從飛行技巧上開始學習.你現在是後三點的飛機,我知你的問題後輪是歪的,其實你把鋼絲弄正就可以了,你要注意的應該是反扭問題, 就算你的輪子是正的還是會因為反扭而跑偏,這就是前拉像真機需要學習如何跑直的課題.很多老手就算後輪不會轉向,他同樣可以靠方向舵跑直起飛,就看你如何去運用方向舵,起飛慢慢加速是基本要素,在這過程中後輪基本已沒有太多作用,方向舵的右打幅度才是重要的.永遠不要相信像真急加速不會跑偏,不要等到炸了一堆機後才得到正確的經驗.

网友:
很有感触,前几天把凤凰滑翔机改装成后三点起落架滑跑起降,也面临同样问题,经过反复调试已有所改观。

网友B(2015-09-14):
还没去翔安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去翔安飞场

你说的翔安飞场是指哪个?翔安好多个飞场!

网友:
其实起飞跑偏倒是问题不大,很短就可以拉起,降落跑偏才让人头疼,修正慢了就撞路沿石了

网友:
后三点的飞机我也遇到过跑偏的问。我觉得
起飞跑偏更多是因为反扭导致的两轮对地压力不一致带来的,所以起飞给油要柔和。
降落跑偏往往是起落架变形引起的,所以尽量减少虚位。

另外,我的经验,两个前轮保持一定的向前的内束角,可以得到更好的方向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