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无法启动

楼主(2015-04-13):
以前一直好用,升级最新固件,过了一段,今天早上开自动调参,无反应,回家连地面站,发现开关拨到自动调参时,会显示 autoturn:stopped,什么意思呀,哪里给停 了????

网友A:
我也也是撥開關無法啟動執行.有哪位大大知道.固件3.2版

网友B:
看油门回中了么

网友C:
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打到自动调参上,没有反应,回来看软件,可以显示 autotune started 和stopped
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舵量/开关量调到100以下??

网友E:
设定自动调参通道。起飞后切定高模式。油门保持在50%才能自动调参。切换定高和油门50%很重要。

网友F:
APM自动调参后,依旧不能达到想要的稳定性,自稳和定高模式下,飞机起飞后依旧会四处跑,谁能帮忙解释下,并请教如何能调稳这款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