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无副翼450 结果斜盘搞不定了。。。

楼主(2015-04-13):
头脑一热淘宝买了个450无副翼直升机,买回来发现组装出来斜盘不对头,网上看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搞定

当斜盘左右倾斜时飞机居然是往前后飞,斜盘往前后倾斜飞机才是往左右飞,这种情况是陀螺仪设置错了吗?飞机是120°的结构

网友:
请确定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
应该接错线了。

楼主:
接线可能出错的应该就是前后通道和左右通道搞错了,其他都是按照陀螺仪说明书接的,但是两种情况我都试过了,不管那种情况都是斜盘方向与飞机飞行方向差90° 郁闷了。。。现在只能在陀螺仪里的飞机结构的选择上一个个试试了。。。

网友:
用什麼遙控和陀螺仪? 應是線接錯或陀螺仪設定中選錯了斜類型.

楼主:
bigaole的BGL007陀螺仪,华科尔DEVO10的控,由于是淘宝上买的不带控套装,所以自己只插了接收机的接线,应该不会是伺服与陀螺仪的接线出问题,那是商家接好的。
只好慢慢试了

没想到这里的回复还挺热情的,赞一个!

网友:
遥控的斜盘类型选对了吗

网友:
明显是舵机通道接错了,换着插多试几下应该可以找到正确的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桨的受力方向和斜盘相差90度的意思而不是实际的飞行效果吧?
桨受力方向和斜盘倾斜方向相差90度是对的!这也是陀螺效应,旋转的物体当某一点受力时,受力效果会延旋转方向延后90度~
当斜盘向前倾斜时,实际螺旋桨受力为右侧升力大左侧小(螺旋桨顺时针转),延旋转方向延后90度的效果就是直升机向前翻滚~

网友:
升降和副翼舵机通道搞错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可惜今天还没时间试

我现在的情况是手拿着飞机测试的
遥控往前后推,飞机也往前后飞,但是斜盘却是左右倾斜,遥控左右推飞机也左右倾斜,但是斜盘却是前后倾斜
如果我把接收器的升降和副翼通道反过来,那么我遥控器前后推,斜盘也是前后倾斜,但是飞机却左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可惜今天还没时间试

我现在的情况是手拿着飞机测试的

你还是把你的旋翼头组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吧,这种情况太不可思议了……还有调机不要用手拿着飞机,太危险

网友:
华控的升降跟复翼是反的

楼主:
这是旋翼头照片

网友:
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不管你通道还是操控怎么不对,但斜盘往那边倾斜,飞机肯定往那边飞的,这是机械结构定死的,改变不了。除非,lz说的斜盘不是我们通常定义的那个斜盘……

网友:
如果你有刷控的固件...應該是升降與副翼通道要顛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可惜今天还没时间试

我现在的情况是手拿着飞机测试的

你这架飞机是450DFC,十字盘往哪个方向倾斜飞机就只会往倾斜的方向飞,也就是说十字盘往前倾斜飞机只会往前飞,不可能往左右侧飞的。不要把飞机拿在手里试,直接放地上试就知道了,也许是你拿在手里飞机倾斜了,陀螺仪控制十字盘在左右修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架飞机是450DFC,十字盘往哪个方向倾斜飞机就只会往倾斜的方向飞,也就是说十字盘往前倾斜飞机只会往 ...

真理

网友B:
感觉楼主买这机被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买这机被坑了
飞好航线够他用好久得了

网友D:
华控第一通道是升降,第二通道是副翼,和其他接收相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实在搞不定了已经退掉啦,哈哈。。。还是安心玩多旋翼了。。。

网友E:
没用过这陀螺仪!一个升降和副翼通道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