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c3d暴力飞完就跑偏呢?

楼主(2015-04-13):
每次飞完回来擦干净收拾好 还做水平较准 室内外测试都很稳 一般飞行也挺好 可一旦切成半自稳模式爆飞一个起落(全速前冲、翻滚、急转等) 想再平稳悬停就没戏了 明显跑偏 而且每次跑偏的方向都是一样的—左前 是飞控坏了还是右后电机坏了?(右后电机起飞时时常堵转但飞起来正常)

网友A:
用的6045的浆吧!换小浆试试

网友B:
信不信你的控弹簧出问题了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烦恼,,怎么也解决不了。。。我也猜是飞控傻了,如果找到解决方法请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不信你的控弹簧出问题了

不信
这个控还飞电直呢 神马问题都没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6045的浆吧!换小浆试试

和桨的尺寸还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烦恼,,怎么也解决不了。。。我也猜是飞控傻了,如果找到解决方法请告知 ...

好滴 一起探讨吧 希望你比我更快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问题啊............. 我还以为是电机炸坏了 @_@ 有什么解决方法啊!
我的起飞是很稳的 垂直起落 一离地就不行了 马上向左偏 有时是向左前偏 今天装了最新的15.02重新设置了一遍 还是不行~~~~~~~~~~~ 偏的貌似很厉害~!!!

网友:
会不会是通病吖。。。有此问题的都说说

楼主:
原来我不孤独.................. 这么多人都有此问题!!! 难道就没个高手来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我的也是。。遥控微调又会向其他方向偏

网友D:
那就关机再开呗~ 估计是电路板出了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关机再开呗~ 估计是电路板出了什么状况

这招儿真不好使.......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招儿真不好使.......呵呵

我也是cc3d,好像确实像你说的,有这个问题。。。一般第二天就没事了,好久没飞也记不清了。

网友:
飞控晕了

网友:
来源就是不好找问题,我的250有时候撞了一下起飞都成问题,要翻。重新做一次水平校准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同问,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C:
今天调了方向,对换电机,重新设置,全都没用,还是跟你一样的问题。强烈要求开源出来指道解释。。。楼主有空拍几个照片,对比一下看安装区别,我的CC3D是没有用外壳的,你的有用吗??

网友C:
详细说明一下我的问题,和你对比一下吧。。。直上直下没问题,很平稳。正常慢飞,时间长了就跑偏右边,时间越长偏得越严重。。。暴力飞后,马上跑偏,多暴力操作几下,偏得离谱,已经无法控制。。。请求高人出来指点

网友E:
我也是,    解决不了就准备重新买飞控了 ,我这个好像是电机震动把飞控搞坏的 。之前用了便宜的浆 平衡不好没注意到  ,到了一定转速震动就放大了,后面飞控就坏了。

网友:
我黄壳版的   也同样有这个问题   目前有个黑壳版的  暂时还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是右后跑偏,我用的是6045彩虹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调了方向,对换电机,重新设置,全都没用,还是跟你一样的问题。强烈要求开源出来指道解释。。。楼主有 ...

我是带黄色壳的那种 当时也是100多元买的 安装也是带壳双面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详细说明一下我的问题,和你对比一下吧。。。直上直下没问题,很平稳。正常慢飞,时间长了就跑偏右边,时间 ...

一样一样的!!! 起飞垂直的很 比我那naza都NB 就是别动换............ 有时确实放几天好点 但不能拿cc3d当naza玩啊 稍微暴力点就完蛋了.... 最后能到满舵都就不回来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    解决不了就准备重新买飞控了 ,我这个好像是电机震动把飞控搞坏的 。之前用了便宜的浆 平衡不 ...

震动还能把飞控搞坏 要是说炸机把元器件搞坏还能接受... 拿在手上推油主观感受震动比我的直机小多了 也没见直机陀螺傻了啊...

楼主:
个人感觉还是和震动有关 但不至于震到傻吧 换了子 dan头桨做平衡能有明显改善 但不炸机的前提下爆操一块电下来 继续偏我就真没辙了...........

网友:
暴力飛完會跑偏..是不是outer loop>>Integral有設定呢?
把這個值設為零看看有沒有好一點。

网友:
楼主什么电调?你上程序一般都是选默认-《高速电调》,那可是490HZ,有些电调就不支持或者支持的不好,比如好赢天行者20A,因为选了490HZ我朋友的330就拉不回来或者起飞就翻,我给他改成330HZ就好了。

网友:
我偏的都重买了一个cc3d了

网友F:
CC3D就这个熊样,暴力飞是会傻掉,传感器和算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3D就这个熊样,暴力飞是会傻掉,传感器和算法的问题

那我乖乖飞还不行 让他好起来吧 总靠遥控器微调太low了

网友(2015-07-26):
我也是!飞上十几电(每次都是暴力!)之后就开始不稳,重做系统就好了!难道每天都得重做吗?!

网友G: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在飞行过程中只要有过大油门的都会跑偏,如果全程都没大油门就一直正常,后来换了桨之后就没出现跑偏了!我的经验就是震动,大伙可以试试抓手上推满油门看看会不会有点手麻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烦恼,,怎么也解决不了。。。我也猜是飞控傻了,如果找到解决方法请告知 ...

滤波设置到0.15以上 ,马上断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在飞行过程中只要有过大油门的都会跑偏,如果全程都没大油门就一直正常,后来换了桨之 ...

滤波设置到0.15以上 ,马上断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滤波设置到0.15以上 ,马上断根。

断根是说桨断吗?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重刷就好了!总是重刷 很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根是说桨断吗?

就是马上根治跑偏的问题  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