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练习侧飞和侧飞急转换,我改造了一架雷电F3A

楼主(2015-04-13):
      我是以练习3D固定翼为主要乐趣的模友,刚过入门关,手头也炸掉好几架泡沫3D机了,为了兼顾3D动作里面的部分航线特技,我买了一架EPO的雷电F3A(其实说它是F3A太抬举了),并准备将其改造成3D机来练,使其同时具备3D和3A特性。结果飞机一到手,我的懒病又犯了,不想折腾了,其实也就两天时间可以改造完。但是飞机买了不飞挺可惜的,手里正好有4块3S 1000的小电池和一个2212 KV1400电机闲着,长期没用都挺可惜的,我心想反正自己的侧飞技术不过关,就把它简单改造成侧飞练习机吧。以前用3D机练侧飞没几次都重炸两次,不好修,用这便宜飞机和现成器材还是相对实在些。
      我以前就听说雷电不能侧飞,查看侧面,它的机身侧面积确实不够大。因此我判定这是它不具备侧飞性能的主要原因,所以改造重点是增加机身侧面积。于是我找来一架别人的冲浪者残骸,把副翼、升降舵全部切割下来,还有8~10毫米厚,将它们沿着机腹中轴线粘贴在雷电的肚皮下方,几乎从头粘到尾,算是给雷电增加了一大块腹鳍,这样机身侧面积增加不少。腹鳍最高处3厘米,最低处在尾部,也有2厘米。
      雷电本身的重心不太合理,偏高。所以我将电池用魔术贴粘在机头整流罩下方,这样整机重心得以明显降低。为防止炸机炸掉电池,我将每块电池的迎风面都粘贴了缓冲泡沫,可以应付中度炸机。
      为提高侧飞稳定性,我参考3D固定翼流行的翼尖小翼,给雷电也粘贴了两块,是用KT板做的。动力则是2212 KV1400电机配8X6桨,8X4桨中速飞行效率更高,等以后测试。改造完后整机飞行重量是640克。
      经过几次试飞调整,我开始用这架改造后的雷电进行侧飞,结果很满意,一次成功,飞机没有侧飞癖性,很稳定,侧飞也不需太大的方向舵舵量,容易控制,并且油门偏大的话飞机还要侧飞爬升,抗风能力比15E级的EPP 3D机还好些。实质上该机除了动力差些,因为补充了侧飞性能,它基本上算得上是F3A的低成本入门练习机了,拿来练侧飞因为成本低不怕炸。

网友A:
"我以前就听说雷电不能侧飞"你是听谁说的?你把你改装的这些拆掉再去侧飞,看看它的侧飞性能会不会不比你改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就听说雷电不能侧飞"你是听谁说的?你把你改装的这些拆掉再去侧飞,看看它的侧飞性能会不会不比你 ...

我这飞机动力配置就2212级别,推重比不到1.3。实话说,特技机侧飞基础靠的就是机身侧面积,这是物理原理决定的,就连一款号称全球最强的最新款电动3D机也是特意加大了侧面积,向3A机的特点靠近,原版雷电不改的话决不可能超过我这架的侧飞性能,只能依靠强大的电机拉力辅助,我这架只需不到10度迎角就能侧飞转弯和侧飞盘旋不掉高度。翼尖小翼的作用也是物理原理,带来的侧飞稳定性是必然的。

网友A:
我也是雷电F3A,配置也是2212  1400KV 电机,3S1550mah电池,9047桨,我不用改装,侧飞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雷电F3A,配置也是2212  1400KV 电机,3S1550mah电池,9047桨,我不用改装,侧飞非常爽。

你这9047桨,拉力都快1000克了,我用的是现成的8寸桨,顶多800克多点拉力。我之所以这么改,并不只针对单纯侧飞,一开始就考虑侧飞盘旋,所以有意加大侧面积。此外,不加翼尖小翼,我也可以控制侧飞动作的稳定性,随时修正就可以了,问题是有了这东西侧飞我基本不需要修正飞机的倾斜,重点关注其它姿态。F3A加翼尖小翼和翼刀,以及机背设计小翼,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研讨的很专业,继续

网友B:
空压机,能折腾,想看视屏,成全么

网友:
其实F3A主要就是垂尾舵面小了,加大一点(包括固定的和活动的)就能很容易做侧飞动作了。不改也有很多人能行。

网友C:
它机身的侧面积其实也不小。

网友:
棍子式的电机座固定方式是这架机最大的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机身的侧面积其实也不小。

这个雷电的侧面积我承认比较具体。按2212标配动力和3S1500以内的动力配置来看,此机飞行重量在600克出头一点,侧面积刚好够用。如果配置2216电机和3S2200电池,整机重量会飙升到700克以上,这时候雷电的侧飞就必须更依赖强大动力了,而实际上F3A类的侧飞主要是以机身侧面形成的升力体来完成的,并不需要发动机提供多大的拉力在垂直方向上的分量。我对这架飞机的要求是能完成侧飞盘旋,显然原设计并不大的机身,在飞机侧飞时上下方气流会因为压力差逆流,在侧飞盘旋时更明显,逆流的结果就是侧飞时的机身升力有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压机,能折腾,想看视屏,成全么

没视频,这就是架侧飞练习机,也没调整完毕,最终是要用8X4桨的,当时没找人帮忙拍。

楼主:
既然有人说雷电是可以侧飞,那就是我当初没弄清楚吧,雷电我没飞过,买来就把它改了,是以改造后的样子进行侧飞特技测试的,这么改造后侧飞性能比原款只会更好。不过,高等级F3A,它们的机身侧面积大得吓人,快跟机翼面积一样大了,这样才能满足性能需求。下面是典型的翼展两米的F3A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就听说雷电不能侧飞"你是听谁说的?你把你改装的这些拆掉再去侧飞,看看它的侧飞性能会不会不比你 ...

不加的话测飞不起来

网友:
楼主,你的腹鳍可以去掉,侧翼也可以只做一半,我也这么干过,我还把升降和方向舵增加了2到3倍

网友D:
楼主,我也这么干过,你可以吧腹鳍去掉,侧翼也可以做小点也可以侧飞,我以前还把升降舵和方向舵增加了2到3倍,当时是想吊机的

网友:
改得满有意思!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这么干过,你可以吧腹鳍去掉,侧翼也可以做小点也可以侧飞,我以前还把升降舵和方向舵增加了2到3 ...

我本来是买来改3D机的,后来又不想动手太多,所以搞的这个简单改造,专练侧飞,顺带把搁置已久的动力电机和电池也用上了。腹鳍我不打算去掉了,效果很好。关于小翼,主要就是侧飞增稳的,也不想减少面积了。
下面是我以前的一架F3A,改成3D机了,有些3D动作比天翼15E还好飞,可惜前不久蛇滚时炸报废了。炸之前给该机加了翼尖小翼,侧飞和侧飞盘旋一下子就稳了很多。

网友E:
楼主你是要把机身搞成机冀呀侧飞主要还是靠方向舵和一定的上拉角,机身侧面积大受风的影响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要把机身搞成机冀呀侧飞主要还是靠方向舵和一定的上拉角,机身侧面积大受风的影响就大

侧飞,对动力十足的航模来说可以依靠动力提供大部分侧飞升力,对于F3A来说是不可取的,F3A的动作讲究平滑流畅,大迎角动作不多,所以侧面积故意做得很大,避免大迎角侧飞,强大动力是给垂直机动准备的。至于侧面积大受风影响那是肯定的,但是F3A本身翼载荷也不小,貌似有的大型F3A可达70~90的翼载荷,况且这是F3A飞手必须克服的气候状况,不算问题。我这架是为练习3D固定翼的高速侧飞特技而改造的,经测试抗风性能已经超过同级别电动3D机,加大的机身不算问题。有高手试过我的飞机,最初他持怀疑态度,试飞后他觉得这架飞机完全适合练习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