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指教啊

楼主(2015-04-13):
风神50油管的三个口怎么接,分别接哪里?这十字盘和机躲连接就怎么接?怎么确定十字盘是在水平面上,十字盘与机躲的连接杆分别都是多长的?还有发动机打火,按这照片的方向应该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小白一个很多不懂!谢谢各位模友指点了!

网友A:
慢慢看了下,应该是这样

网友B:
油直。。来来 进我的群 里面都是玩油机的。。。250530013

网友C:
玩油鸡的全是高高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看了下,应该是这样

回复的好详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直。。来来 进我的群 里面都是玩油机的。。。250530013

会不会欢迎小菜逼!刚入行,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油鸡的全是高高手呀!

我的手不高!所以也不是高手

网友:
二楼三楼是好人!

楼主:
还有谁知道斜盘和舵机怎么调?

网友D:
遥控器油门推到中间     在把螺距设定选项打开   设定螺旋桨为0度  这样十字盘就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油门推到中间     在把螺距设定选项打开   设定螺旋桨为0度  这样十字盘就水平了

那在安装的时候就不用去考虑斜盘的角度了是吗?安装完在调节是吗?

网友E:
没玩过的话先放一放,和我走的一模一样的路上手就是风神50.撇开技术不说,这货发动机调不好熄火分分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的话先放一放,和我走的一模一样的路上手就是风神50.撇开技术不说,这货发动机调不好熄火分分钟的事 ...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