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120D02S

楼主(2015-04-13):
02S遇到问题 总感觉3D的时候还是6轴模式...  要不是飞得高勉强翻过来了那肯定会惨炸  想问一下大神如何切换3 6轴模式? 谢谢啦

网友A:
可以切3轴呢?我都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切3轴呢?我都没听过

反正就是感觉翻不过来 切到三D翻不动 想请教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就是感觉翻不过来 切到三D翻不动 想请教一下怎么回事

你的螺距和油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就是感觉翻不过来 切到三D翻不动 想请教一下怎么回事

不会啊。要利用一点惯性,,,,,猛推油门,随之方向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螺距和油门有问题

应该是操作问题

网友:
手法要配合。我嘛,也不懂,准备在模拟器上倒飞四面练杠杠的再上真机,估计会减小点炸鸡损失。

楼主:
以前玩MINICP 翻的时候都是打舵打到最大  几乎可以原地翻滚  但是02S翻的半径非常大! 所以我就想问问问题在哪里 我已经按照120调机贴调过了 就是按MINICP的翻法翻不动 难道是舵机行程量?

网友C:
v120的动力比较肉,翻的时候要有提前量。

网友:
120好像不是977那样可以切换3d和6g,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还有大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玩MINICP 翻的时候都是打舵打到最大  几乎可以原地翻滚  但是02S翻的半径非常大! 所以我就想问问问 ...
好像是在接收机最前面的那个旋钮可以调十字旁感度,往左降低感度试试

网友D:
升降和副翼调高一点,翻得时候要助力一下!新版120是6轴  不像3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降和副翼调高一点,翻得时候要助力一下!新版120是6轴  不像3轴。

看看我的贴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v120的动力比较肉,翻的时候要有提前量。

我发现了3轴的感觉了,,看看我的贴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在接收机最前面的那个旋钮可以调十字旁感度,往左降低感度试试

对,有一个旋钮可以调节舵机回中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在接收机最前面的那个旋钮可以调十字旁感度,往左降低感度试试

我都把接收机的壳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7737&extra=page%3D1

嘻嘻、没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劳烦楼主把此回复置顶,让更多的魔友认清这个商家,以免走上我的老路

真有意思,小罗模型 看看是你 ...

你是龙头?

网友:
华科尔都不可以切换这样的。。。但是有感度调节。。。感度越灵敏越稳,适合新手。。。感度降低就适合老手3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