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v高性价比 高续航的 载机及动力配置

楼主(2015-04-13):
FPV高性价比 高续航的 载机及动力配置

网友A:
载机当然是死胖子了,毋庸置疑。

网友A:
大胖必须2820起步了920+12寸就可以,建议飞大胖,比小胖容易操控
至于穿云,两个机都有随便爬升上2000米以上的能力,随便都能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胖必须2820起步了920+12寸就可以,建议飞大胖,比小胖容易操控
至于穿云,两个机都有随便爬升上2000米以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机当然是死胖子了,毋庸置疑。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胖必须2820起步了920+12寸就可以,建议飞大胖,比小胖容易操控
至于穿云,两个机都有随便爬升上2000米以 ...

电调应该配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应该配多少合适?

40-60都可以,电机3536也可以

网友:
3536/900kv配几寸桨?4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