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失控炸鸡求分析

楼主(2015-04-13):
起飞也没照照片,应该不是惯例,起飞后30秒失控,控是Devo 10加RX1002,电装是:屎色K8,铂金50A,215*3,1107*1,460MX,无定速,开始起飞正常,刚推油门拉大螺距,只听见电机转速慢(确切说是平稳,像是失控保护)了下来,左右打舵都没反应,油门拉到0也没反应,只能眼睁睁看着450L径直撞到土疙瘩上,撞了电机还在转,大齿扫齿,感觉完全失控,请大神分析原因,当时电池电压23.8V,电调BEC设定6V输出,纠结的,弄的现在不敢用D10了,不知道K8断了电还有没有日志之类的可以查

楼主:
今天是首飞日,炸鸡是第二电,我的陀螺仪怎么和模拟器里面一摸一样的手感,好像不自动修正似的,偏了要自己打反方向调整

楼主:
其他都正常,锁尾很硬,没一点金鱼尾,也没一点拖泥带水,指哪打哪的感觉,求分析,陀螺仪和模拟器一般的手感要一直修正怎么改善,还有炸鸡原因

网友:
这么长的天线还失控啊

楼主:
这是接收的布线,不知道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A:
我觉的是遥控问题 可能你那飞场有干扰

楼主:
手机没有图,用电脑补上!

网友B:
接收机天线不要碰到碳纤板,因为会导电,天线位置很重要,机身会阻挡信号,还有我记得D10是要开大功率的,具体怎么操作楼下回答,还有一点,陀螺仪跟模拟器是一样的!都必须要手动来平衡飞机,想要自动平衡那种请购买6轴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是遥控问题 可能你那飞场有干扰

在这个飞场,一直用这个D10飞MCP没有失控记录,但飞450L第二电就炸,炸得我心虚,会不会是BEC供电不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天线不要碰到碳纤板,因为会导电,天线位置很重要,机身会阻挡信号,还有我记得D10是要开大功率的, ...

功率我选的是+20 dBm,上面有天线的布线图,是不是哪里不合理呢,望大神指点

网友:
座等大师

楼主:
座等解惑!

网友:
排除供电不足,坐等大师

网友:
应该是只接收有问题…我试过好多次。现在准备换控。

网友:
应该是只接收有问题…我试过好多次。现在准备换

网友C:
绝对是控的问题,不关接受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控的问题,不关接受的事

绝对二字有何依据,说来看看?

楼主:
接收我装在机身里面,天线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二字有何依据,说来看看?

因为我试过!

网友D:
好吧,你是大师,可以结案了。

网友:
天线这样布置虽然漂亮整齐,但并不合理。应该尽量朝着不同的走向拉直天线才是正确的。

网友E:
失控了應該設置成斷電才對啊,d10看rp,我就被折磨了大半年,跳螺距,打升降跑尾巴,而跑尾是最後兩次飛的時候出現的,決心換f控,一切問題解決了,但舍不得用7008接收機在450上,結果又敗了副厰兩佰多的接收機,飛了二三十個電,也失控三次,不敢再用了,現在再換回手上的7008有待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了應該設置成斷電才對啊,d10看rp,我就被折磨了大半年,跳螺距,打升降跑尾巴,而跑尾是最後兩次飛的時候出 ...

难道真要上福他爸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道真要上福他爸

吾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吾一定

还有一点,K8断电了还可以查日志吗?

网友:
曾经试过华科尔接收机电容脱落导致失控炸鸡。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Naza-H的陀螺,这个可以设置失控定点悬停吗?

网友:
本地模友同一款控也失控了。原因不明

网友:
不用解惑 换控

网友F:
我的d10一直很好

楼主:
新发现,貌似我的D10没开固定ID,导致失控后必须重新上电才可对频,而不会在发现信号也不会自动连接,导致完全失控

网友G:
天线 挂尾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d10一直很好

你有没有刷固件,有没有开固定I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 挂尾管吧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刷固件,有没有开固定ID呢

原厂固件,固定ID

网友:
D10也就玩玩小机还不用本身的发射模块!全用他自家的终会杯具收场。。我已经受够了改用我的老天7了!存钱买F控吧!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希望和我一样的新手能够注意到固定ID的重要性,今天也做了地面拉距测试,只走了300米,其间一堵墙,分别以开启固定ID和未开启固定ID做测试,两种方式都有间歇性失控,但不开启固定ID的只有一次失控,就不能再次连接(未重新上电的情况下),造成完全失控,以至炸鸡,总结:不开固定ID的时候,失控之后必须重新上电对频(步骤为先给接收上电,再给控上电,通过搜索来完成对频),而这期间,接收在飞机上飞行,不可能重新上电,所以会一直处于失控,而开启固定ID,就可理解为“即插即用”,这个控和这个接收已经“绑定”,就算失控,一方(控或接收)都在等待信号,如果发现信号,立即受控,无须对频,所以飞机飞行中就算失控,接收机也会一直处于待命,只有克服信号丢失因素(如距离远,有干扰),立即受控救机或继续飞行,所以固定ID就是这么重要,我这也是血的教训,给同是新手的模友一个警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好吧,你是大师,可以结案了。

皮总,你总是那么的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控的问题,不关接受的事

兄弟头像不错,我定睛看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皮总,你总是那么的幽默

没办法,遇上极度自信的人,俺只好表示同情了。

网友:
飞机因电子设备失控,事后很难找原因。只能怀疑,也说不准具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K8断电了还可以查日志吗?

不好意思,這個我還不會用,但也建議換一個比較穩定的控,再失控下去,就很容易退模了!

网友I:
白色的D10适合飞电直吗?这个是我对华坑的一个问题,问过华的售后,白的跟黑的有什么区别,回答是天线不同,之前直升机的不是这天线呀,估计增程带来了不稳定。纯YY。。。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白色的D10适合飞电直吗?这个是我对华坑的一个问题,问过华的售后,白的跟黑的有什么区别,回答是天线不同 ...

已用固定ID解决!

网友J:
我用d10也失控过一次。450炸到300米之外去了,站那里愣了半天,本来没打算去找的。因为那里是一个小区,后来还是去找了,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刚好被一个小朋友捡到他家阳台,好在小朋友就住在3层。讨论飞机的时候被被我听到了。于是顺利拿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d10也失控过一次。450炸到300米之外去了,站那里愣了半天,本来没打算去找的。因为那里是一个小区,后 ...

你这种是超出受控距离了,我这就在跟前10米左失控,径直撞上去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是超出受控距离了,我这就在跟前10米左失控,径直撞上去

我是在10之内失控的,炸到300米之外去的,华科尔确实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在10之内失控的,炸到300米之外去的,华科尔确实不可靠

有开固定ID吗

网友:
刚收了d10,你们就在讨论换控,真的悲哀啊,怎么办啊,难道真的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个飞场,一直用这个D10飞MCP没有失控记录,但飞450L第二电就炸,炸得我心虚,会不会是BEC供电不足呢 ...

可能是BEC电压过头了,1002说明书上写是5V的

网友K:
这样说得我都不敢用d10了。不过我用了这么久到没失控过

网友L:
kbar断电以后仍可以查询最后50条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说得我都不敢用d10了。不过我用了这么久到没失控过

一定要开固定ID,不然后悔莫及,从开了到现在,虽然没看日志,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有失控的时候(可能就算有,也是瞬间又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kbar断电以后仍可以查询最后50条记录

蒽,知道喽,谢谢指点,已经查看

网友M:
都在怀疑控,没人怀疑k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都在怀疑控,没人怀疑k8吗?

我的确是控问题,也不算控问题,只是自己没有玩转而已,现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要开固定ID,不然后悔莫及,从开了到现在,虽然没看日志,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有失控的时候(可能就算 ...

哦哦,我一直都没开,也没什么事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确是控问题,也不算控问题,只是自己没有玩转而已,现在解决了

没玩转?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玩转?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开启它的固定I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