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的12500毫安电池在S1000上用不了??

楼主(2015-04-13):
起飞到是没问题,但飞机收起脚落架时,电压无故突然下降到21。0,一下把我设定的电压保护打开了。

因为只下降两秒,然后又慢慢回升。没捉拍到。

这是因为电池放电能力还是新电池要多久几次?

网友A:
电池太差了~能退就赶紧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太差了~能退就赶紧退吧

就是退不了啊,而且

我看了这店铺首页,以为比较放心,好歹90天以旧换新。

结果卖家说,这只给图片右边这一个电池有这个售后!!!

现在早过了淘宝申诉时间了

网友B:
公布电池店家吧!以免后面有人被骗

网友C:
刚入手的达普3S2200ma , 设置BB响3.4V报警, 报警下地后再测电压是11.4V,我靠,,,,

网友:
楼主飞机是v8吧?我的昨天刚刚调完参数,一般电压保护还是关了比较好,电池我买的组装20000的,昨天试了下,空载飞了32分钟,下来电压21.7v,起飞重量5.7kg

网友D:
楼主测试下起落架,会不会有地方出问题造成阻力增大,我空中试起落架,几乎看不到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布电池店家吧!以免后面有人被骗

我是直接在叫老虎航模电池买的,名字看起来就是官方的,估计电池本身就不行。
就不上图了,要不估计会被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试下起落架,会不会有地方出问题造成阻力增大,我空中试起落架,几乎看不到压降

我以前用格式就没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电芯品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入手的达普3S2200ma , 设置BB响3.4V报警, 报警下地后再测电压是11.4V,我靠,,,,

。。。也是有很明显压降,突然触发警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有很明显压降,突然触发警报吧

是啊, 说明电池C数不够,或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说明电池C数不够,或质量不行

达普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E:
你可以用用。巴毅电池。军工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用。巴毅电池。军工品质。

现在真心怕了用新牌子电池了,我只能说,难怪格式那么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真心怕了用新牌子电池了,我只能说,难怪格式那么怪。

这电池。你真的可以放心使用。或者可以了解下。这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