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组了一个天龙250,金鱼尾就是弄不掉。求助啊

楼主(2015-04-13):
天龙250,黄K8陀螺仪。O8MD斜盘舵机。锁尾舵机VWINRC MG90D 14g 金属齿 数字 数码舵机天7控7通接收。原装电机电调,金鱼尾弄了半天怎么都去不掉,感度一点一点加减,还是去不掉,只能来论坛求助了,新手对k8懂的也不多,都是按照论坛模友给的设置方法一步一步设的。其他都没问题,就是有金鱼尾。求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
越飞越小啊

楼主:
好奇,整了一套 。谁知道那么难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整了一套 。谁知道那么难调试

我250调了两个月都没好,结果放弃了,上465基本设置都已经很好飞了

网友:
检查尾桨夹受到拉力的情况下是否仍然顺滑。

网友:
如果250尾巴顺滑无比,按照你的配置还是会金鱼的,没办法的。
1,你也不看看MG90D在4.8V下速度多少,才0.1S,锁尾舵机在0.08S以上是没法当锁尾舵机的,不管舵机臂安装哪个孔肯定金鱼,所以换舵机是肯定的;
2,舵机臂安装孔不要太外面;
3,250使用的肯定是40A以下电调,40A以下电调我是没见过有BEC6V的,所以舵机速度在4.8V下普遍会变慢;
4,修改锁尾I感度,I是修正幅度,只要别低于40,尾巴消除金鱼后锁尾还是可以的,低于40,尾巴风一吹就会走,飘忽不定

网友:
谁叫你不用亚拓?

网友A:
我第一次装机是前两天的450L,不得不说,鸭子的精度确实高,我随便装出来尾巴硬得出奇,指哪打哪,你不只要调K8,还要调机械,K8进到尾巴界面,这时K8不会修正,此时也就是尾舵的中立点,把尾旋翼折叠成剪刀形,前后拉尾球头拉杆,保证两片尾翼在一个水平面上(即尾旋翼中立点),然后旋转球头扣调整长短,让尾旋翼的中间=舵机中点,这样可以保证指哪打哪,然后分别把遥控方向搬到最左和最右,分别调整顺时针和逆时针的行程量,不然会“憋”到舵机,用耳朵听临界点(就是舵机发出很大的吱吱声),就停止增加行程量,到这里就可以完成尾巴的设置,这样才可以保证K8的修正与机械的完美结合,因为K8的算法是在理论精度内修正的,而如果尾旋翼的中间不等于舵机中点,那么舵机认为中间的时候,其实尾巴不是在中点,那么这样向一边旋,K8发现自旋,就会修正,修正好了,K8又呆到中立点,而尾巴又不是在中间,周而复始,一直自旋,一直修正,就产生了金鱼尾,以上为一个无老鸟带的新鸟自己装机的感受,大神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装机是前两天的450L,不得不说,鸭子的精度确实高,我随便装出来尾巴硬得出奇,指哪打哪,你不只要 ...

很感谢你回答,锁尾舵机换成215就没有金鱼尾了呢,斜盘舵机只要左右打舵就疯狂摇摆。估计是浆的原因,原装的,塑料浆。很软。换成碳纤的试试,还没到货,

网友B:
我就用原厂的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原厂的桨,很好

今天收到碳纤桨了,试了一下还是左右摇摆的很厉害,舵机是08MD  ,K8陀螺仪,你是什么陀螺仪什么舵机啊。

网友:
我搞了两年250的金鱼 最后换华科尔的200级尾舵搞定

网友:
天龙的250我也有!如果你是用原装尾巴的话那个只能尽量把旋翼锁在尾轴头上我觉得是他的尾轴长度不够或者说是蟹爪的长度太长了!还是不行的话就只能换飞越或者亚拓原厂的看看!小飞机一般都是机械问题!还有就是把陀螺仪感度尽量调低!小飞机动作敏感!陀螺仪有时会反应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