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调整问题

楼主(2015-04-13):
前面遇到的驱动安装不了的问题,在换了台XP电脑之后解决了,现在遇到两个问题忘高手指点,谢谢1. 我调整的电机 1 2 号电机都在1050,2 3 号电机在1060   1065,但是之后启动油门,1 4 号电机是同步的  2 3 号电机有滞后,而且还一促一促的,就像电流一阵一阵的
2.我在前面用地面站的时候,最后一步 SAVE  老是出现重启不了,需要手动重启的情况,希望有经验的指导 1 2   谢谢

网友A:
電機調整時要反覆的多按幾次開始停止.有時候開始雖然調好了但是再按一次開始時卻不轉.所以通常我都會多按幾次或是把低一點的馬達都調成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機調整時要反覆的多按幾次開始停止.有時候開始雖然調好了但是再按一次開始時卻不轉.所以通常我都會多按幾 ...

我也试了好多次的,调到点开始就转动的最低点

网友A:
還有一點.如果電調是新的.有可能參數不一樣.我這幾天就被銀燕BL的12A搞到暈死了.還好最後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點.如果電調是新的.有可能參數不一樣.我這幾天就被銀燕BL的12A搞到暈死了.還好最後搞定了

我也是银燕的电调,是新的,但是我都一个个校准好了啊,麻烦问下,新的有什么问题呢,该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B:
按向导走完流程后可以这个页面再调整:
首先2字部分全部归零,然后1那里色勾上,再点击第一个电机的滑块,然后用键盘方向键一点一点加上去,加到转动了,记下3那里的数值.再将这个滑块归零.依次调完其它电机.最后把1的勾去掉再按刚才记录的每个电机的值填回去,再通过1的勾来测试转动情况,如果觉得某个电机慢了可以增加值.(记得要拆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向导走完流程后可以这个页面再调整:
首先2字部分全部归零,然后1那里色勾上,再点击第一个电机的滑块,然 ...

谢谢指点,最后要点保存吧

网友:
參數.出廠時的參數不一致.所以要全部恢復成出廠值.最重要的是要用聽聲音的.我就被搞暈了

我的是1跟2要轉不轉.3跟4倒轉的很順.原本懷疑跟朗宇2204不配.堵轉.後來搞了幾次搞好了

不像好盈有設定卡.一插卡什麼參數一目了然.好盈飛騰雲我也遇過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最后要点保存吧

嗯,确定自己想要的数值后,1的勾去掉保存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最后要点保存吧

我也是新手,只是把自己知道的分享一下,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确定自己想要的数值后,1的勾去掉保存即可

我有两电机,和你情况一样的,要转不转的,这个有相关指导说明的文件么,谢谢

网友:
這個跟電機沒關係.電機只負責轉.會出問題的都在電調.比如電調設定進角或煞車之類的.當然不是您設的.是原廠出廠時設定就不一致.當然我也買過沒問題的.通常要先懷疑產品再懷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