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mini cp无法对频!!

楼主(2015-04-13):
看到网上改D7e的很多朋友都成功了,我也手痒,加个了A7105发射模块,V911能够成功对频爽飞了,可是原来的MINI CP无法对频了! 红灯一直闪,请问是焊接的时候静电弄坏了原来的高频头吗?(引脚没有短路的情况)。

现在能对频啦!问题就是刷控后要清除MINICP的固定ID就行了,谢谢大神们的帮助!

网友A:
你改7E时有刷其他固件的话就需要清除mini cp的固定ID才能对频。。

网友B:
楼上大校说的对,应该就是固定id在作祟     你刷了固件后对频时要选择协议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7E时有刷其他固件的话就需要清除mini cp的固定ID才能对频。。

多谢大神帮助,清除MINICP固定ID后就能对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校说的对,应该就是固定id在作祟     你刷了固件后对频时要选择协议的呀

谢谢,就是清除固定ID就对对频了,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清除固定ID就对对频了,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拨开雨雾看见阳光的感觉也是玩航模的乐趣所在

网友:
请问楼主我的mini cp也是对不上频,刷固件玩mcpx后对频mini cp红灯一直闪。怎么清除ID?

网友C:
我的MINI  CP也无法对频了,怎么清除ID码?买的时候随机给了一个短路端子,但取下头罩,发现主板上没有短路端子的插座。我同时买的小瓢虫主板上就有短路端子的插座,短路后就可以对码了,我的遥控器是D7E,刷了GALEE固件,没有短接电阻,(原机的高频头屏蔽罩没有动)求各位模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清除固定ID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D:
终于弄好了,mini cp的话用短路子插在升降舵机插口,也就是3舵机最下面那个。然后通电…… 指示灯会慢闪几下,然后把掉短路子拔电池,重新对频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INI  CP也无法对频了,怎么清除ID码?买的时候随机给了一个短路端子,但取下头罩,发现主板上没有短路 ...

用短路线插在升降舵机插口,3舵机接口的最下面那个就是,通电后(红灯闪光频率跟对频不一样)再断电就行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弄好了,mini cp的话用短路子插在升降舵机插口,也就是3舵机最下面那个。然后通电…… 指示灯会慢闪几 ...

楼上的朋友已经解说了,很简单的!

网友:
刚看到回复,我试一试。谢谢。

网友C:
短路端子插在最下面的舵机后通电,灯慢闪,拔掉端子,开控就对上码了。但是灯是红绿相间的闪,不是红灯一直亮,这是什么原因?遥控器可以控制飞机的。什么时候是绿灯亮?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端子插在最下面的舵机后通电,灯慢闪,拔掉端子,开控就对上码了。但是灯是红绿相间的闪,不是红灯一直 ...

只要能正常爽飞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再说绿灯可能是接收板升级时才闪吧! 我也不懂啊!

网友C:
我看了电子版说明书说是红绿灯闪是调试模式,不能飞。实际也是,放在地上,一给油,飞机原地极速转圈,然后向侧面翻倒,飞不起来。要调回飞行模式,对华科的D7D10等有MIX开关先打到2,陀螺仪感度要小于50,调十字盘水平,调PIT,然后再把开关打到0,就可以回到飞行模式,但D7E没有这个开关,我把FMOD开关设为陀螺仪感度开关,也不行。
    另外楼主和上面的模友,清除ID后对码直接就是飞行模式了,我怎么不一样呢?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电子版说明书说是红绿灯闪是调试模式,不能飞。实际也是,放在地上,一给油,飞机原地极速转圈,然后 ...

可能是你摇控器设置有问题吧!  我的也是D7E,照下面内容设置的,你也可以试试!(油门、螺距曲线等,熟悉操作后可以根据自己操控修改)

mini cp按照这个设置gale固件应该就能正常飞了,首先在控的高级模型设置的30个新模型选项里任选一个设置文件,然后开始这么设置:首先是正反设置:1通道选正,2通道选反,3通道选正,4通道选反,5通道选正,6通道选正,7通道选正;行程设置都保持默认100,但通道3的高低行程要设置到116以上才行,其他的也可根据你个人的喜好进行调节;中点调节保持默认;陀螺仪常规和特技的感度可从70以上根据自己的飞行感调节.

    摇杆曲线保持默认;常规油门曲线EPAEXP保持默认,9点调节分别是:1=0.02=183=354=565=706=837=918=969=100.0;常规螺距曲线EPAEXP保持默认,9点调节分别是1=45,2=50,3=55,4=61,5=67,6=71,7=75,8=81,9=86

     特技油门曲线和特技螺距曲线等你能把3D玩好了在自己慢慢调吧;油门锁定=-10;斜盘混控类型是单舵机,混控比保持默认;辅助通道跟舵机减速可不调;另外在高级模型设置里飞机类型要选直升机,射频设置里通讯协议选择DEVO,通道数要选择7通道,然后启动对码,最后通道映射里1通道选升降,2通道选副翼,3通道选油门,4通道选方向,5通道选辅助16通道选螺距,7通道选陀螺;你把这些都设置好gale固件就能飞mini cp了,以后也可根据你自己的飞行习惯更改这些设置,祝你爽飞.

网友C:
谢谢楼主和楼上的模友,楼主写的那么详细,体现了热情帮助,在另一个帖子里,还有一个模友,也是详细的写了他的设置,码了好多字,共同的是通道映射的7通道应该是陀螺,我重新开了一个模型,把飞机又重新清除ID码,在遥控器里从模型高级设置用自动对码,对上码,还是红绿相间的闪,就近接着调通道映射,一个一个的核对,到7通道时,我输入了陀螺后,立刻,灯变为红灯常亮,就是说回到了飞行模式。实际其他的设置还没有做,看来这是个关键,我没有按照说明书的做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现在可以飞了。谢谢模友的帮助。

网友(2019-01-22):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和楼上的模友,楼主写的那么详细,体现了热情帮助,在另一个帖子里,还有一个模友,也是详细的写了 ...

你好朋友,我的mini cp 通电也是红绿灯交替闪烁,飞机推油到最大转速反而减小,飞机根本不离地。原装D10控怎么调试成红灯常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