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关于977的,请教一下,

楼主(2015-04-13):
原来飞6050,为赶时髦又入手一977,开始飞的还行,但是在打烂一个尾桨后就成了金鱼尾,换为电机和尾桨都试过了,不行。。。。请问有高手知道解决办法吗?

网友:
整机震动大吗?主轴横轴有弯曲吗?建议依次更换备用配件慢慢排除。

楼主:
嗯,震动不大,已换大浆,无改善,看来只有换主轴试试了。

楼主:
换了大齿轮(大齿轮基本上是报废了,齿都磨没了),效果明显,金鱼尾基本消失。。。。这是神马原因?

网友A:
楼主问下我的v977猛推油门会锁尾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下我的v977猛推油门会锁尾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传说977锁尾不行,高手们说换6050的尾电机和尾浆有改善。你可以试试,我是打算下次换一下,反正这些东西我都有备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