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小蝦跳跳跳蝦, 求助~~有視頻

楼主(2015-04-13):
先來小試片段.

小蝦跳啊跳, 很愛翻. 水池是小了點,
雖然水深只及膝, 但也不想經常下水了(有魚有龜聽說有食人倉).
手頭有壓水板及水刀, 裝上可有作用呢?
另, 中速反扭厲害, 左邊船身都給升高, 要加配重或直接電池用左邊?
有勞指點
-=-=-=-=-=-=-=-=-=-=-=-=-

网友A:
船头太轻了。。  建议把浆的角度调小一点q

网友:
呵呵,,,原来是天水围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头太轻了。。  建议把浆的角度调小一点q

3S 2200電池放在馬達前.現在槳是水平出軸的,
調小是水平向上還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2200電池放在馬達前.現在槳是水平出軸的,
調小是水平向上還下?

向上

网友:
反扭厉害的话,加配重,压一下

楼主:
不便宜呢~~大尤魚.

网友B:
首先 你的图基本没参考价值 其次 跳的话一般是船头轻了或出轴角度偏上 轴角越下压是越贴水 反扭自然是调左右重心 往螺旋桨转动的方向 压浪板可以调整船的前后左右姿态(不过你那个压水板?好像不能调) 也增加了阻力 水刀能让直线和转向更稳定

网友:
在右脚装水刀,船头跳加大轴角,船尾跳减少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你的图基本没参考价值 其次 跳的话一般是船头轻了或出轴角度偏上 轴角越下压是越贴水 反扭自然是调左 ...

好的,慢慢折騰,謝謝意見。

楼主:
多謝各位建議,謝謝。

网友:
标准的跳跳虾···呵呵···还会左右跳······电池放左前方···试试看叉水不··